PL8里面带的 这个小板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2012-11-08):
PL8里面带的 这个小板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拿分!!

网友A:
平衡口适配器,PL8平衡口是8S的(9针),不同S数的电池的平衡口通过这个适配器连接PL8,实现各芯电压平衡。

网友:
米人呀。。。。。。来学习下

网友B:
那個是分壓檢測(充電)板 充放鋰電池檢查各個蕊片電壓
你應該是買單機版 才附這塊

网友:
接你接电池用的!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拿分

网友C:
楼主,这根线是充7S电池用的分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口适配器,PL8平衡口是8S的(9针),不同S数的电池的平衡口通过这个适配器连接PL8,实现各芯电压平衡。

还是没明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根线是充7S电池用的分线板。

平衡插头怎么那么特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是分壓檢測(充電)板 充放鋰電池檢查各個蕊片電壓
你應該是買單機版 才附這塊

分壓檢測(充電)板?   具体怎么使用?

网友:
楼主用得起PL8,不懂这个?

网友:
用不大到,这个板子的连线被我拆下来做电站的平衡头了

网友:
全球有多重不同制式的平衡头,LZ这种平衡接头不是中 国惯用的那种制式

网友:
TP电池插口   凑字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壓檢測(充電)板?   具体怎么使用?

鋰電池除了正負電(紅 黑)還有一個分壓頭 (如圖中白色) PL8的紅 黑孔對應正副電 另一個白色接分壓板

网友D:
是不是分插器啊  不懂帮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分插器啊  不懂帮顶

畢竟兩岸說法不同 不能怪你 基本:就是鋰電池單片出場電壓(或是其他名稱 管他反正就是一般認知)3.7V 充飽電4.2v(一般認知或工廠的說法 但隨著你充電器或測電表的誤差會顯示超越4.2V) 不同需求的需要 會出現不同規格的鋰(鋰鐵)電池 一般而言電池怕過充或過放而且蕊片跟隨所需伏特數而有不同片數 但單一蕊基本原則不變 所以就衍生出充電時會監控每一個單片蕊片是否過充(4.2V)或是過放(這個有爭議未免口水自行加註) 原因就在此 至於你的名詞 "是不是分插器啊"請恕我才疏學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畢竟兩岸說法不同 不能怪你 基本:就是鋰電池單片出場電壓(或是其他名稱 管他反正就是一般認知)3.7V 充飽電 ...

现在市面上的PL8已经不带这条线了

以前是标配的  现在不配了 这东西应该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