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车遥控距离不足三米,有办法增加下距离不?

楼主(2012-11-08):
同题,那玩具跑的蛮快,就是距离近了点点。

网友A:
可以改。。花上500快就可以改的凑合用了!你觉得合适吗?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玩具遥控的控制距离一般在30米左右,这么近的控制距离一般是发射机电池电压不足或有故障。

网友D:
估计玩具只能在天线上下点功夫了

网友E:
估计是发射机有故障

网友F:
发射机一般用9018,可以换一只8050试试,功率大一点,如果接收板内有可调电感,你也可调一下,方法是:打开发射机,固定加油,拉开接收板的距离,一边调整可调电感,调到距离最大即可, 这是因为在玩车时,会碰撞到,频率可能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