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虎纯手工制作装饰件,高清图!

楼主(2012-11-08):
平时能挤出来的时间 ,做了点小装具,利用一晚上的时间都给他装到车上了,但是没买到合适的铁链 所以有些都用铜丝临时代替了下,不敢独享,放出来大家都看看 ,提提意见指导下。

网友:
其实转让车才是重点,亮点已被我发现!!呵呵

网友A:
此车转让???  HOW   MUCH~~~

网友B:
楼主为何可以传那么清晰的图片啊.........不是限制了195KB么

网友:
顶下狂飙兄!

网友:
亮点是福倒

网友:
有进步,再接再历!

网友C:
桶太大,挂的位置不对,钢丝绳折的太狠,真实的钢丝绳折不了这弯的。铲子摆放方式不对,固定铲子的固定环少了一个。天线失真,真实的天线中间没有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桶太大,挂的位置不对,钢丝绳折的太狠,真实的钢丝绳折不了这弯的。铲子摆放方式不对,固定铲子的固定环少 ...

谢谢指导,桶是挂在哪里的 ?钢丝不狠折的话,不好摆 ,很硬的,铲子是因为没有做好 所以摆放的也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何可以传那么清晰的图片啊.........不是限制了195KB么

我这个基本都是140KB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车转让???  HOW   MUCH~~~

请无视专心看坦克

网友:
楼主倒车的呀。。。。。。。。

网友:
前后看没什么,侧面看就发现问题了
1路轮涂装跟整体格格不入
2最后一个路轮貌似被拉高了,不能贴地,
3履带绷太紧了,看起来头大脚短的很不顺眼
4这涂装我不喜欢,颜色太艳了,图案又不具美感,这样的迷彩怕是很容易变成靶子

楼主:
回381兄 一切都是没学习好的后果 ,新手加菜鸟。1:网上找的资料也是这样的,只是我是用喷灌所以有些效果真不好做。2:前一天刚把履带各剪掉了一节,因为太松了,暴力越野会卡卡响。3:同2. 4:第一次迷彩 实在是找不到窍门和步骤,摸着石头过河吧。谢谢提出的意见,日后一定改进。

网友:
支持动手!好像链条有点紧

网友D:
其实这车别的都还行....就是那个S33和前面的一坨白色图案(应该是猛犸吧?)实在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车别的都还行....就是那个S33和前面的一坨白色图案(应该是猛犸吧?)实在太.....

实在是找不到贴纸 ,只有自己涂涂

网友:
说实话感觉车体的悬挂调的太高了,供楼主参考

楼主:
其实我也考虑过悬挂高的问题 ,但是RC坦克我还是顾及了他的操控性和越野性能 ,高点就高点吧 ,咱也不是考证派或是静态仿真。

网友:
车灯还需要做成管制灯罩型  底盘太高 履带太紧?

楼主:
有时间一定加以改进

楼主:
天气冷了 ,玩坦克都要带手套了 ,家里玩 ,老婆嫌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气冷了 ,玩坦克都要带手套了 ,家里玩 ,老婆嫌吵。。

天冷照样洗冷水澡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冷照样洗冷水澡的路过

我只能说 你比较强悍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天冷照样洗冷水澡的路过

假如你不是住在广州而是在哈尔滨的话…嘿嘿,话说我这天气也挺冷的,最低气温16度,不能穿短袖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如你不是住在广州而是在哈尔滨的话…嘿嘿,话说我这天气也挺冷的,最低气温16度,不能穿短袖了都

气温不低于10度我基本上都是冷水澡

楼主:
今天加长履带了 。改天上照片看看效果 。

楼主:
今天周末去一个离家很近的新建公园的玩坦克 ,可是小朋友太多了 ,围观太多 ,甚至有小朋友直接动手去抓,哎,,,痛苦 啊,什么时候大家都别来看 ,我只要自己玩玩就好。。。

楼主:
公园猛玩了两次之后 发现又开始掉履带,仔细查看了下底盘 和波箱 还有波箱输出轴,各种摇晃和间隙啊,新改装的诱导轮轴承没玩多少时间也有间隙了,真不经搞啊,越发激起自做金属底盘的冲动了

网友:
此车转让?说的是大车还是小车?

网友:
呵呵!二手车波箱是比较松动的!改改吧

楼主:
我是全新的装上去,只是玩的频率高点,太不耐搞了

网友:
楼主的“福”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