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装一台线切割机,加装了1um光栅尺,拍了些照片

楼主(2012-11-08):
7025切割机,更换了导轨和丝杠,加装了1um光栅尺。过程中拍了一些照片,手机拍的,不大清晰,请多多包涵。 装轴承的工具
内圈外圈和端盖

轴承座

一对轴承
轴承

拉出齿轮

运丝桶

网友:
没看明白,换导轨有什么意义?加光栅只是用来装夹工件找正吧,一般就是找圆心的吧,没看到用方尺检测XY的垂直度,如何保证?

网友:
加光栅是为了数显吗?

楼主:
编辑来编辑去,图片的位置不听我安排。
导轨磨损了,换个新导轨。
光栅是用来测量位置精度的。
使方尺的照片没拍到。

网友A:
楼主的手挂彩了

网友B:
光栅有和控制卡连接做闭环控制,用的是什么控制系统啊。
丝杆、直线导轨用的是什么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栅有和控制卡连接做闭环控制,用的是什么控制系统啊。
丝杆、直线导轨用的是什么精度的

正在寻找控制系统呢,市场上很多系统,号称可以闭环,其实是说明书上有这个文字而已。你可以推荐一个你用过的系统吗?丝杠是C3级,导轨的级别不能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手挂彩了

高速高温,红色润滑脂

网友:
线切割加了光栅尺会大幅度提高加工精度的。尤其是老机器,丝杠老了的。会差不好的。

网友C:
丝杆很贵吧?标准件不是定做的丝杆?

网友:
10楼说的完全错误。。加装光栅尺不会对机床的精度有任何的提高。。加装光栅尺和系统配合只会使设备的加工稳定度提高。前提条件是控制是全闭环结构。而线切割是开环结构。所以这里安装光栅尺除了能够显示位置之外,没有任何异议。。对于加工精度没有任何的作用

网友D:
丝杆的轴承那样砸会变形吗?

网友E:
你是说用铁棒垫着砸的那张图吗?虽然说用软的东西垫着是对的。。但是不好直接垫在木头上。木头震动会掉下杂质。会进到轴承中去的。。他的这张图的工作状态是对的。就是细节的地方没处理好

网友E:
2个人扶着丝杠砸的那张就是完全不对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很贵吧?标准件不是定做的丝杆?

向机器厂家定的,机器厂家向丝杠厂定的。非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的轴承那样砸会变形吗?

这样砸我认为是不规范的。师傅是厂家的师傅,他们认为这样的工艺也可以。对于用0.01mm单位来衡量精度的线切割机,可能这样砸并不能直观地看到精度损失,他们一直沿用这样的工艺。

我测量了一下,丝杠轴承位直径比轴承内径大3丝,属于过盈配合。
其实,可以用加热轴承,冷却丝杠的方法,轻松地安装。也并不需要特别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人扶着丝杠砸的那张就是完全不对路了。。

对路的,有美女扶着,师傅不吃饭也干得很起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用铁棒垫着砸的那张图吗?虽然说用软的东西垫着是对的。。但是不好直接垫在木头上。木头震动会掉下杂 ...

第一个砸的方法我也用呢,不过总感觉把轴承套给砸小了,放进去的深度比以前浅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砸我认为是不规范的。师傅是厂家的师傅,他们认为这样的工艺也可以。对于用0.01mm单位来衡量精度的线 ...

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教给你一招,用砂纸什么的吧丝杠轴承安装那里打磨到比轴承内孔小。可以顺利的安装下轴承为止。。然后正常顺序安装就可以了。至于安装中心偏摆个0.01-0.02完全可以不考虑。因为轴承备帽锁紧之后轴承是靠内环端面和丝杠接触的。而不是内孔面。。

网友:
睡觉去了。明天还上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教给你一招,用砂纸什么的吧丝杠轴承安装那里打磨到比轴承内孔小。可以顺利的安装下 ...

看来你也是老师傅。
他们的设计工作状态可能和你的不一样。他们的内环和丝杠是宽松配合,内环可以在丝杠上晃荡。

网友F:
线切割上加电子尺,我想到的用途,有2个.但不包括找正工件.找正工件用百分表拖表搞掂.
两个用途1:分中.没有电子尺.线切割分中是需要刻度盘.很麻烦.很烦锁
2.定位到某个开始切割的位置

某种型号的电板机带有自动分中的功能.定位到某个位置,用刻度盘也挺方便.所以.基本上.电子尺装在铣床上最值
装在车床或线切割上都是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切割上加电子尺,我想到的用途,有2个.但不包括找正工件.找正工件用百分表拖表搞掂.
两个用途1:分中.没有电 ...

我估计你开过线切割机床。
传统线切割机,用光栅尺定位开始切割位,准确,快速,效率和精度都大大提高。

网友:
是杭州大蒙机吧

网友:
借贵贴,问个问题

我有套旧的光栅尺,想装在线切割上

但光栅尺长,线切割行程短。

问光栅尺可否改短。

网友:
光栅尺不可以改短。长就长吧。。安装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