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不常发生的问题:S800有装错机臂起飞的吗

楼主(2012-11-08):
想问一个比较不常发生的问题,我一般是把六个机臂标上M1-M6,安装时和中心板的标记一一对应安装,切两只红色电调灯装在M1和M1的位置,也就是最前面的位置。
但很想知道,在最新版的WKM的支持下,也就是具有单臂失去动力都能自稳的功能下,如果六只机臂中出现一对叉和圆的机臂装反甚至两对装反的情况,那S800能正常起飞吗?飞行状态又如何?
请又类似经历的魔友分享经验和DJI的工程师回答。

网友A:
想想这么贵的东东,你也得检查3遍以上。

网友B:
错了一只,肯定还有另外一只也错了,所以起飞应该是马上翻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这么贵的东东,你也得检查3遍以上。

要检查的东西太多啦,我都飞一百多个起落啦。今天新到的S800,什么都查了,但是飞完好久才觉得貌似自己忽略了装机臂的标识问题,所以想求证下,但我实在记不来自己是否装错了,装机臂时真给忽略了,随手就装上了,但飞了四个起落,都还行,只是航向角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一只,肯定还有另外一只也错了,所以起飞应该是马上翻倒

我也这么认为,我隐约记得空中看S800,机臂的两只红色电调的机臂是在M2和M6的位置,而M2和M6都是叉标志,那说明至少有一对桨是装反了。可以起飞正常,只是航向角有些问题,飞了四个起落哇~~~~~现在想起都后怕,因为下面挂着Z1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我隐约记得空中看S800,机臂的两只红色电调的机臂是在M2和M6的位置,而M2和M6都是叉标志, ...

你现在再去检查一下就知道情况啦

网友:
M2和M6都装错了,那也只是影响你对机头方向的判断(M2的LED灯是红色的,M6是绿色的),不影响飞行的平稳度的。是吧?

网友:
如果是2和6的话早就翻了,估计是2和5,那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