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好盈的4274有感无刷,想用公司做的驱动器来驱动。

楼主(2012-11-08):
但好盈不提供引出线定义,都不知道霍尔信号线电源线是怎么排列的。

求教,有啥办法测量出来不?

网友:
不懂!!飘过!!

网友A:
整个三相示波器,慢慢转转,就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三相示波器,慢慢转转,就能知道了。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有两个出脚的结电压无论正负都是0.25V。然后有3个脚的结电压都是0.65V左右,颠倒表笔后是0.8V左右。

那么我推测那三个0.65V的应该是霍尔信号输出引脚,但不知道电源引脚的正负是哪个。

网友B:
建议咨询产家

网友:
胖胖瓜的那个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咨询产家

嗯,已经和好盈的技术工程师沟通过了。

三根电源线朝上,霍尔线接口对着自己,从左到右分别是-,A,B,C,温度信号,+(霍尔信号的顺序记不清了,不过没关系,重要的是电源正负知道了)。

电机已经可以转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