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刷电机测速

楼主(2012-11-08):
请教下,无刷电机转速是怎么测?普通的无刷电机,我想在电调输出的三线上接两根,用51测速,有没有现成的程序之类的?
还有这个检测到的脉冲和转速的关系是什么?。。。

高中生啊。。。知识不够。。。。见谅。。。谢谢!

网友A:
相对于51的电路,你都没搭出来,检测脉冲频率的程序不是很容易的么。

关于“检测到的脉冲和转速的关系是什么?”,你应该去查无刷电机控制原理。不同绕组不同结构,转换系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B:
这种检测速度的方法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检测速度的方法不太好

那请下问哪种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51的电路,你都没搭出来,检测脉冲频率的程序不是很容易的么。

关于“检测到的脉冲和转速的关系是 ...

谢谢!那个检测脉冲的我有成品,但是不知道和电机转速的关系。

网友C:
去鼓捣测转速的仪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鼓捣测转速的仪器呗

怎么捣鼓啊。。很麻烦哎。。。直接这样测还有一个反向电动势。。。还有最后脉冲的高电平的部分其实也是由脉冲组成的

网友:
怎么测?普通的无刷电

网友:
光电传感器 加个计数器 定时器 写一段代码  用51

网友(2013-05-02):
最近我也在搞这方面的研究,楼主以前搞的这个有无啥进展啊?可否请教请教?

网友:
呵呵,相位检测反馈那里接信号出来试试看;咩有啥麻烦的。

网友:
用霍耳传感器最简单

网友D:
我是估计的。空载的话算92%,负载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估计的。空载的话算92%,负载75%

好的。。谢谢。。

网友(2013-06-22):
高中生搞这个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