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涵道推力差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2-11-08):
我想做一个双50涵道的JJ,请问各位仁兄,我需要配置些什么电子件?用几S的锂电?怎么平衡2个涵道之间的推力?

网友A:
双50就算了吧!以后设备通用性差,建议直接上64

网友A:
黑旋风4800KV,好赢60A电调,兼容3S或者4S电池

网友:
用弟6通道混控啊

网友B:
我有一架su47双55的涵道,我用的天七,把第三通道跟第六通道混控起来,两个涵道分别插在三、六通道上,通过控上的电位器可以调节第六通道的输出,在监视器上可以看到。实在不放心可以买一个转速计

网友C:
50好小啊。。。

网友D:
关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