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相显微镜求科普

楼主(2012-11-08):
只见过别人用过,不好意思去摸。
有机会收个二手自己折腾个够。

网友A:
关键要会看,熟悉各种组织的形态,以及其反映的材质以及热处理过程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要会看,熟悉各种组织的形态,以及其反映的材质以及热处理过程的信息

都不会的,不知道入门难不难的?

网友B:
金相顯微鏡和一般顯微鏡的不同之處在於內置光源
台灣幾乎都是三眼式的
兩個用眼睛看,另一個是拍照用的

看組織還算簡單
一般都會準備一本圖譜作比對之用
再笨的人也能對照的出來
累的是一開始的磨金相工夫
磨金相是我最討厭的工作了
一開始用60目砂紙->120 240 400 600 800 1000 1200
依續漸近
接著是更累人的拋光
2000目->2500目後就沒砂紙可用了
只能用抛光劑一路抛到8000目
這個過程少則一天,多則三四天
一定要磨到比鏡子還亮的程度
然後沾一下3%的硝酸後
放入金相顯微鏡裏就能看到金屬漂亮的紋路了
高碳,中碳及低碳
正常人都能看的出來
這是金屬材料的基本功夫
學機械的一定都磨過的

雖說現在的eds打成分變的很簡單
金屬放入eds後就能知道詳細的成分
但是相同成分的金屬eds就沒法子分辨了
同樣的中碳鋼,淬火.退火.回火的不同熱處理狀況放入eds裏打出來的成分都一樣
這時只有靠金相顯微鏡去分辨Austenite.martensite.ferrite.pearlite.sorbite.troostite
就能知道這塊鐵是淬火,空冷,爐冷...等不同熱處理狀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相顯微鏡和一般顯微鏡的不同之處在於內置光源
台灣幾乎都是三眼式的
兩個用眼睛看,另一個是拍照用的

以前磨金相我们这的人较懒用合金的金相专用切割片,然后用油轮磨刀机来磨,最后研磨膏磨,半小时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拿东西给热处理厂热处理,看他们金相捡查的,都是用手提砂轮打磨几下,然后用砂纸打磨一下,最多也十来分钟就上显微镜了,最近捡了个缺少双目头的显微镜,本来想利用那架子做台微铣,后来看到那显微镜还行,家里也有个旧的双目头,也准备把它弄好去看金相,显微图像有许多值得惊讶昀地方,值得去探索的。请问坛上有玩显微镜的高手,那目镜筒内的透镜,是不是无限远糸统里的结像透镜?

网友C:
就我所知,仅金相显微镜本身来说,区别主要在于照明系统和物镜。一般来说要有同轴落射照明,有明暗视野,物镜的工作距离较长,且没有盖玻片校正(生物显微镜用的物镜是校正了盖玻片的折射的,一般会标有0.17的字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我所知,仅金相显微镜本身来说,区别主要在于照明系统和物镜。一般来说要有同轴落射照明,有明暗视野,物 ...

我这台光照有透射和落射两种,落射光就是上面有节铝管的构件,还差个光源。自己去弄个强光led手电试试下。物镜是无限远平场消差的,不经双目头直接用目镜看好像差些,你使用的镜子双目头里的分光棱镜前有透镜吗?

网友:
金相显微镜和偏光显微镜有什么区别?

网友:
金相是明场落射式光源照明的,偏光是光源经偏振片照明的,偏光主要是看具有单,双析射性质的晶体。

楼主:
金相显微镜都能拍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