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调压阀(负压的)

楼主(2012-11-08):
如题,有谁知?

网友:
恒压吗?字数

楼主:
抽真空的,要恒压的,

网友A:
电接点压力表加电磁阀  简单吧

网友:
自动调压阀正压的我用过,负压的不知道

网友:
一个弹簧加一气堵头.就行.负压大就被负压吸开.进空气.负压小就关上.进口的真空泵都这样.弹簧上加个螺杆.就变成可调的啦

楼主:
我要的是真空压力可以电子调节啊,难就难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接点压力表加电磁阀  简单吧

电磁阀会不停的开关,试过啦,不是很理想

网友B:
你到TB 搜吧   我用过这种  另加两个接触器

电接点压力表 YX-100 压力控制仪 真空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TB 搜吧   我用过这种  另加两个接触器

我是用压力传感器到PLC,在触屏上显示出来,在触屏上设压力,就是不能经常开关真空泵和电磁法的方法下还有办法不?还有我的容器有时是会漏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压力传感器到PLC,在触屏上显示出来,在触屏上设压力,就是不能经常开关真空泵和电磁法的方法下还有 ...

如果用PLC  只要将最高值和最低值设定好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这应该不难,用压力变送器,绝对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