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的直流电源都是用的什么?电瓶充电器可以不

楼主(2012-11-08):
汽车摩托车电瓶充电器高效快速充电机12V-24V40A可调

,这玩意当直流电源怎么样,输出稳定不?    想找个直流电源做电解和带电机,不知道用这个可以不,还是大神有其他更好的介绍一个!

网友A:
很多充电器都是脉动的,不适合当直流电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充电器都是脉动的,不适合当直流电源用。

我也是怕输出不稳定。这个就是有电流电压表,里面应该也是环形火牛。

网友:
可以用笔记本适配器。。。。

网友:
勉强可以用。用作电解和电机没问题。这种电源滤波很差,不适合用于略复杂的电子设备供电。

网友:
淘宝的3-27V可调  900W  1500W 二手开关电源也不差啊,坛子里也有那么多出二手通讯开关电源的   你如果要花钱去买一个这玩意儿的话
我觉得还不如买个通信开关电源    要求不高也不一定非要线性电源吧

网友:
输出加上大的滤波电容就没问题了。
不过要注意的是新的充电机里面的牛非常小,功率储备不够用,一般里面的牛也就几斤重。
如果能够淘到老的那种充电机就好了,我以前改过一个,里面的牛重26斤。几个抽头刚刚好合适,做了一个可调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