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这样的改装如何

楼主(2012-11-08):
让他踩高跷。大家看如何

网友:
感觉不会很稳……

网友:
感觉要翻……

网友:
最好别做在电机座下面,一摔电机座估计就要被拗断了。
做在机臂上,然后斜面朝外,估计可行。

网友:
看我的主题、我的就加了鞋子、代替了云台架

网友:
下来会稳么。。。。

网友:
内八字   还是硬着陆  肯定不稳,

网友A:
楼主可以做成想蜘蛛那种啊!大概讲一下就是把腿直接固定在底板.弯成倒放的S状(楼主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蜘蛛的腿!)仅供参考.个人觉得比较帅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反馈。非常感谢。

网友:
出了载重量 楼主还要考虑力臂在降落过程中能否承受冲击 尼龙不是探险 小机架动作也快 容易损伤电机哦

网友:
感觉完全没必要这样改

网友:
真漂亮,像长腿妹妹。可是稍有暴力降落,长腿妹妹就成铁拐李了。

网友:
不是很稳啊

网友:
不咋样啊 加这么高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