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尾舵机无法设置行程??????????

楼主(2012-11-08):
各位模友:
前两天换了个螺距舵机,换好之后调整尾舵机时,出现尾舵机行程无法设置的问题,GP780调到行程设置后,往左设置行程时,舵机只动一点点,往右设置行程时,舵机都不动,搞了一会后,一摸尾舵机,滚烫滚烫的,请问这是啥原因?????
现在尾舵机左右操作摇杆时,只有一点点行程,用手去拧尾舵机转盘时,也只有一点点行程,求解!!!!!

去掉连杆舵机正常,现在就是连上连杆尾舵打不动,只能很小幅度的打舵,请问这是中联的问题还是尾轴润滑的问题????⊙﹏⊙b

网友A:
不是尾推卡主了吧,你把尾舵机连杆卸掉试试看。唉,多潜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尾推卡主了吧,你把尾舵机连杆卸掉试试看。唉,多潜水啊

朋友,果不出你所料@@有一阵没玩,生疏了,嘿嘿!
果然拆掉连杆后,调整舵机行程没问题,
但是换了一个尾桨中联,怎么尾推就不灵了呢????
难不成尾轴要加润滑油?????

网友:
机械原因,换一个好的中联吧

网友B:
先搞清出数码舵机还是模拟舵机,然后百度下GP780的设置方法吧。两种舵机频率不一样小心烧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出数码舵机还是模拟舵机,然后百度下GP780的设置方法吧。两种舵机频率不一样小心烧舵机。

MD933\922数码舵机,GP780的设置方法还是会操作的@@
现在就是连上连杆尾舵打不动⊙﹏⊙b

楼主:
引用 楼主:
MD933\922数码舵机,GP780的设置方法还是会操作的@@
现在就是连上连杆尾舵打不动⊙﹏⊙b

现在就是连上连杆尾舵打不动,只能很小幅度的打舵,请问这是中联的问题还是尾轴润滑的问题????⊙﹏⊙b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连上连杆尾舵打不动,只能很小幅度的打舵,请问这是中联的问题还是尾轴润滑的问题????⊙﹏⊙ ...

如果你的尾中联用了很多个起落,以前有放过油或什么东西润滑的,可能尾中联穿过尾轴那个洞积了很多脏东西,试下用纯酒精洗一下那和尾轴.还有如果尾中联连着尾桨夹那两个摇臂如果沾到罗丝胶的话也会不顺滑的,基本尾中联都不润滑.
经验之谈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轴承挂了吧?????

楼主(2012-12-09):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尾中联用了很多个起落,以前有放过油或什么东西润滑的,可能尾中联穿过尾轴那个洞积了很多脏东西,试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查下来确实是装中联的时候,螺丝胶打多了,把中联两个铜套给粘住了,所以导致尾舵机无法推拉,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初级问题,晕死

网友:
可能是尾轴与滑套卡,用除锈剂喷一下,然后搞点冷冻润滑油滴上试试。我以前用的是普通的汽车机油,结果用了短时间打舵不灵敏,发现尾轴与滑套卡的太死,喷了点除锈剂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