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架,xxd2212kv1000电机,xxd30A电调,配什么电池啊??推荐下啊!!!!

楼主(2012-11-08):
450机架,xxd2212kv1000电机,xxd30A电调,配什么电池??推荐下啊!!!!

什么 几C  几S   多少AH  搞不懂!! 谁给解释下!!!!

迷惑了!!!

网友A:
三S  25C  2200MAH的就够了   想飞的久点容量大点  还有 你这配置估计也带不起太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S  25C  2200MAH的就够了   想飞的久点容量大点  还有 你这配置估计也带不起太大的电池

三S  25C 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我天六c  72M 版本 用锂电的话,用什么电池啊???

网友B:
楼主也杭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杭州的吗

是啊,我新手,有组织不? 我入个伙!!!!

网友C:
XXD电调你也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S  25C 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我天六c  72M 版本 用锂电的话,用什么电池啊???

楼主你要的电池我都有  遥控器用的电池就是 11.1v 8c 2200mah就好了 加我详细 聊聊哦:2634486022

网友D:
表示xxd的电调飞固定翼都烧了3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新手,有组织不? 我入个伙!!!!

可惜没组织啊 我也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XXD电调你也敢用??????

扫描情况???

据说不能设置 油门 进程,,真的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示xxd的电调飞固定翼都烧了3个...

什么原因烧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烧的啊??

过载高温吧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载高温吧应该~

你飞 太猛了吧!!

固定翼30 的小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飞 太猛了吧!!

固定翼30 的小了吧!!

表示30A的好盈无压力,其实我飞的不算猛吧,除了滑2米就起飞以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示30A的好盈无压力,其实我飞的不算猛吧,除了滑2米就起飞以外

没飞 固定翼,具体参数不知道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飞 固定翼,具体参数不知道哦!!

建议换好盈。。。

网友D:
杭州江干区的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杭州江干区的有木有

西湖区的

等组好了 有机会可以一起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S  25C 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我天六c  72M 版本 用锂电的话,用什么电池啊???

3s就是有三片锂电池 串联   25C是指的放电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就是有三片锂电池 串联   25C是指的放电倍数

25c 和20c 的 区别的有多大?

网友A:
放电越快 飞的时间越短 但是电机输出的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