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2和A2212差多少

楼主(2012-11-08):
价格上差了不到20块钱,到底这20块左右差在哪里呢。

网友A:
一分价钱一分货,材料,工艺,技术,功耗,效率,都不一样

网友B:
功率差不多,A的震动大些,如果玩航拍,还是用X吧。

楼主:
以后准备上航拍 那看来要入X2212了

网友C:
地模友活动列表

网友D:
想问2216 2212 4轴差多少?

网友E:
你妹的,为什么一定要规定中文字数。。。。
V2216-12 KV800 1047
3A 340G
3.7A 400G
4A 410G
5A 490G
6A 550G
8A 670G
3A 320G
4A 400G
5A 470G
6A 550G
7A 590G
8A 660G
2212KV980 GWS1047 11.1v
1A 149G
2A 248G
3A 340G
4A 425G
5A 480G
6A 550G
7A 615G
8A 665G
9A 728G
10A 780G

网友F:
航拍2212弱 最低也得2216 当然2814更好 搞4822就完美了 A系列动平衡差 我用过两个系类的

网友G:
效率的话,相差不太大,最主要就是工艺,X的振动小点,散热好,A的震动大,玩玩的话,A够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