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质询一下x2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2-11-08):
我想问下 我的x2  为什么 主旋翼顺时针旋转  但是尾旋翼也是顺时针旋转  。
为什么官方图上的 主旋翼是顺时针  尾旋翼却是逆时针的
而且 我买回来的尾旋翼也应该是逆时针安装 有一个正面的logo在尾旋翼上面  但是我只能反转  旋转方向安装的时候是反的!

楼主:
这个桨 我只是装上去 表示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是  这么装 的话 锁尾方面没问题  但是炸一次后就锁不住了    从后向前看  尾巴往左跑  尾吧反方向推  锁不住了  已经到极限位置了  还是锁不住

网友:
皮传?轴传?皮传的话,皮带扭转方向转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皮传  那就是皮带在尾管里面 扭一下
皮带会不会自己磨自己?

楼主:
怎么扭呀  我把尾巴扭了360度  还是一样呀‘

网友:
皮带反了 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
皮带顺时针转90°

网友:
皮带旋转180度

楼主:
谢谢了   我收的x2  没有说明书   呵呵 不过终于调好了   要把皮带拿下来左边进的反过来 放到右边出   掉一下  ok了  现在  装正确了   锁尾也没问题了  谢谢各位达人了

网友:
你这桨哪搞得,原装桨坏了真是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