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一晚上说明书,现在只能发帖求助了,DOS.

楼主(2012-11-08):
我链接的线路不知道对不?最后GPS、DOS、OSD这三个怎么插?黑白线怎么链接?黑白线<-OSD-> GHD+3.3V+TX+RX--------------<DOS>-+UART?然后GPS插在DOS上?这样接吗?

楼主:
按说明书图上,是不是GPS插在飞控上,然后飞控数传口对应OSD的DATA TX 或RX?

网友:
如果你的OSD升级了1.6版本,可以接飞控GPS接口的TX和GND(GPS只使用了飞控GPS端口的V,Gnd,RX).这样姿态更新速率会达到50Hz,而飞控数传口最高只有10Hz,如果接了数传,则只有可怜的2Hz..

楼主:
还是没明白,现在只剩黑白线。按楼上的话,osd接飞控gps接口,那gps的线插哪?

网友:
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楼上红圈內是什么?y线?

楼主:
论坛字幕挡住看不清楚。

网友:
肯定没有认真看说明书 呵呵  说明书那个图已经是非常 非常清楚  画得也很清晰了 呵呵 第5页 17小点 那个图~!

网友A:
那根黑线可以跟GPS的黑线并起来,也可以单独飞控的数传接口的Gnd上

网友:
用一根Y线连接到DOS的GPS端口
Y线的一头连接GPS,另一头连接OSD

楼主:
确实是没仔细看说明书,现在貌似厂家没配四针Y线,还得自己找了。

网友:
GPS接在DOS上 具体找Hornet 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