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菜鸟用T8FG飞飞翼,请教各位老鸟

楼主(2012-11-08):
才到没几天的T8FG控,到现在还没吃透各功能,想飞飞翼,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就是飞翼上就两只舵机分别插在接收的第一通道和第六通道上,控上设的是MLT2尾翼没设,还用不用在控上设副翼方向混控,如果要设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请去遥控设备版,下 载T8FG中文说明书,里面说得很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去遥控设备版,下 载T8FG中文说明书,里面说得很清楚的!

这个回复,简洁明了。

楼主:
无语,听说FUTABA T8FG要油门反向才行,谢谢,现在搞好了,

网友:
现在感觉这个8FG,越复杂的固定翼,越能发挥其功能~~,弄个主翼上有4个舵机的飞机搞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