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首飞成功,感觉终于入了魔门

楼主(2012-11-09):
单飞真是可怕啊,陆续收了两台二手亚拓450,断断续续装了一个多月也没搞定,一怒之下收了论坛口碑很好的tg450,装好调好,居然首飞很顺利,兴奋鸡冻啊,感觉会弄450才是真的入魔了,过程虽然曲折,还是值得庆贺,就像八面悬停练好一样,上了个台阶
交待一下入魔心得
1、新手尽量避免单飞,太多问题本来高手一句话就可以解决,自己却要拼老命才琢磨出来
2、新手不适合收二手机,本来就不懂,还要面对二手货的缺 陷暗病,太自找难度了
3、新手没飞出有副翼和无副翼的差别
4、飞了450发现120d已经很稳了,飞飞悬停航线基本可以排除大机子
5、260mg反应真慢啊,调一下exp稍好一点
6、tg450正如口碑一样很多优点,结构方便合理,配件精度高,小改支持大舵机
但缺点也很明显,现在发现两个明显的的缺点,
第一,大齿盘的固定方式不是一般的脑残,炸鸡后换大齿工作量对比亚拓可谓巨大和困难
其二,尾桨离地太近,尾撑太短,第二个电的时候降落稍快,莫名其妙就碰到地面的草,尾桨被扫断,导致整机侧翻扫浆,大浆扫地扫了半天才停下来,吓的我以后不敢在院子里试机了
还有就是螺丝确实软,球头明显偏大阻力巨大,被我全部换成亚拓的,但悲剧就此发生,一颗球头轻轻一拧,就断在十字盘里,废掉了原装十字盘,卖家说下回买给我成本价。。。。无语了

260mg切了一点耳朵,螺丝孔和高度各种不好安装,最后用了简单的方式固定,并排很整齐也很稳固,算得上完美安装

布线很轻松,很容易弄整洁

网友:
机机很漂亮,不过那个尾翼的确太节省材料了~~

网友A:
我和楼主相反,我就喜欢TG450的球头,没虚位。用260舵机,那一点点阻力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
有阻力用球头刀-。-

网友B:
单飞无副翼!厉害。
02s也就悬停稳,做动作就不行啦!

网友C:
恭喜楼主。

关于尾撑的问题,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去买了一个练习用的泡沫高尔夫球,插到尾撑上。硬度比普通的泡沫塑料也好,且非常耐磨。效果很好!一般有卖高尔夫用品的体育用品店都应该有的卖。最好是买类似红色,橙色之类特别鲜艳的颜色,可以帮助你高空飞行时辨别尾巴的方向。

网友:
模海无边,进来容易出来难.

网友B:
准备上450啊.也在考虑机型.和........米.

网友:
我也是单飞过来的~~那时候一堆人在草地玩车。。我就一个人拎着小45到边边上飞。。。不一会就拎回来。。。因为。。。炸了。。一块电都不到。。。后来就慢慢熟练了。。。
现在群里有5~6人一起拉。。。

网友:
恭喜首飞成功啊

网友:
当你首炸以后才算是真正 入魔!楼下的意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楼主相反,我就喜欢TG450的球头,没虚位。用260舵机,那一点点阻力可以忽略不计的。

汗,不是一点阻力,装一个就有不少阻力了,全装完估计自己都扭不动。。。。
原装这样实在不敢恭维,除非有楼下的解决方案,配送球头刀
其实挺喜欢他家的球头用2mm内六角,但断了一颗在里面,再也没信心折腾了

网友D:
1.炸机要及时切熄火
2.260在TG可以完美安装,详见火星贴,切耳朵属于自残

网友:
楼主jj 不错  漂亮啊   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飞无副翼!厉害。
02s也就悬停稳,做动作就不行啦!

呵呵,谢谢欧也哥亲临指导
自己感觉02s还是不错,比450只多了一点点修正,不窜但又有小鸡的优点场地时间耐炸等
动力不行结构不强制约了它往高处走,但是自旋航线完全可以做得很细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

关于尾撑的问题,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去买了一个练习用的泡沫高尔夫球,插到 ...

谢谢提醒,所以说没人带就是要花代价摸索,老鸟一句话胜过n次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炸机要及时切熄火
2.260在TG可以完美安装,详见火星贴,切耳朵属于自残

如有完美安装请上图说明
论坛所有能搜到的图都看了,除了口水和广告没有实质说明
如果什么都不动,舵机怎么看都是歪歪斜斜勉勉强强
现在我是垂直90度整齐安装,用得舒服比什么广告都来得强

网友:
附近没老手,呜呜,只得自己慢慢摸索了

楼主:
炸鸡马上收了油到零,熄火切得晚了点,机器一直扫了十多秒才停下来。。。。。
是不是熄火比收油会效果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鸡马上收了油到零,熄火切得晚了点,机器一直扫了十多秒才停下来。。。。。
是不是熄火比收油会效果好点 ...

反正及时切熄火  减少损失

网友:
挺好的   好多米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欧也哥亲临指导
自己感觉02s还是不错,比450只多了一点点修正,不窜但又有小鸡的优点场地时间 ...

不会吧?你能用02S自旋航线?我的不行,自旋就乱飞了,看来飞机没调好!潜力没挖尽!

网友:
恭喜楼主入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你能用02S自旋航线?我的不行,自旋就乱飞了,看来飞机没调好!潜力没挖尽!

呵呵,检查横轴和主轴吧,这些都是豆腐渣一级,但又影响最大的配件
我的02s刚到手的时候感觉就像个大机子,非常的稳,当时我的技术mscp都做不了自旋,02s却非常好做
现在稍差,估计也是横轴不直或者虚位增加导致
mcpx要是调好了,悬停也能接近02s那么稳,做起动作来就差了一级,但技术好就可以弥补,小空间的自旋航线什么也还好做
所以说太小的机子是菜鸟用来练悬停,高手用来休闲飞的

网友:
祝贺,首飞成功实属难得

网友:
祝贺 啊 祝贺!  哎。。 我不仅附近没老鸟 还找不到场地。。。 更郁闷。。。。

网友E:
我和楼上的感受一样,进步缓慢啊

网友:
恭喜恭喜,首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和楼上的感受一样,进步缓慢啊

加把劲,多潜水多提问吧
过了这道坎,就有天高任鸟飞的感觉了,现在有空又吧原来的二手机装起来了,四个钟搞定
祝各位入魔顺顺利利吧

网友:
上空动作打错舵的发生概率对于新手还是挺高的。这个省材料的侧板重炸必挂,lz小心。

网友:
不是门  是坑!

网友:
机身布局不同。

网友:
大齿轮盘要找到换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球头偏大有争议,优点确定参半吧,没有虚位,毕竟缺少顺滑,不过好点的舵机不存在这点阻力。TG尾锤可以换成飞越的。其实TG唯一啃爹的只有脚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