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哪位了解黑鹰500和那些飞机的配件通用,知道的来说下

楼主(2012-11-09):
rt求助,各位大侠哪位了解黑鹰500和那些飞机的配件通用,知道的来说下

网友A:
缺点:     以360的大桨来说,这机严重过重,造成升力不足,形成不是一般的难飞。脚架、风扇及离合器的质量奇差,发动机曲轴容易断裂,特点是比较长,难以找到替代品。
     除大、小齿轮和对转齿轮外,其他的都可以换上450的部件。
优点:通用件比较多,发动机扭力足(可换上多桨旋翼头)、省油。

网友B:
同意楼上是

网友C:
清楚,清楚。说的很清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点:     以360的大桨来说,这机严重过重,造成升力不足,形成不是一般的难飞。脚架、风扇及离合器的质量 ...

感谢指点,另外这鸡鸡是不是和飞越480的配件通用,人家送的一台,准备哪天把他唤醒,买了台起动机,然后在家慢慢琢磨,我飞固定翼和多轴,不知能不能搞得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是

感谢回复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楚,清楚。说的很清楚哦

多谢指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另外这鸡鸡是不是和飞越480的配件通用,人家送的一台,准备哪天把他唤醒,买了台起动机,然后在 ...

450和480的部件基本通用的,其区别在于所用大桨的长度,大桨的长度又决定了尾管及皮带的长度。

网友:
互相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