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上个650,在电机选择问题上有点纠结,高手指条明路。。。

楼主(2012-11-09):
近期打算上个650,做FPV用,现在的f45有点小,再电机问题上有点纠结,看好朗宇4108和恒力4822,最近看朗宇有个v3508,这几款价钱差不了多少,小弟偏向低kv的电机,请高手指条明路

网友A:
电机也是一个大投资,用错了真郁闷
我用3510  800KV好像是个错误,
6轴3S很累

网友:
用4822应该不错吧,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动力又大了

网友:
4822  4S 不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也是一个大投资,用错了真郁闷
我用3510  800KV好像是个错误,
6轴3S很累

我觉得电机基本是除了飞控外最贵的东西,所以要慎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