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魔买什么模拟器软件玩好

楼主(2012-11-09):
各位高手,新入魔买什么航模
模拟器
软件玩好,比较新一点的价格便宜一些的,所用的
遥控器
是DEVO8S,谢谢!

网友A:
凤凰阿g5阿都行

网友B:
推薦飛鷹 有g6 鳳凰 還有一堆雜七雜八 不過手感像真度 首推 realflight G3 G4 G5 G6 次為鳳凰 其餘 當電玩就好

网友C:
12合1就很好用的

网友D:
相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