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个异型凑凑热闹

楼主(2012-11-09):
第一版完成。先把视频发上来

好像很多人都在玩异型了,我也来搞个玩玩

闷在电脑前好几天了,先来个设计图看看,下午加工

网友:
不错,异性好像长的都一样

网友:
这个不就是蝗虫异形机架么

楼主:
设计重点是在机身带电路,组装方便

网友:
集成PCB的,这个真不错,做好了均我一套啦

网友A:
建议机臂用碳管的,都是塑料机臂,审美疲劳了。而且据说塑料机臂对振动不好。我掰了一下,大疆原装机臂好点,副厂机臂都偏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机臂用碳管的,都是塑料机臂,审美疲劳了。而且据说塑料机臂对振动不好。我掰了一下,大疆原装机臂好点 ...

恩,预加了碳管管夹的安装位置

开始加工了

网友:
懂电子真好

网友:
设备真不错 可以代加工碳板不?

楼主:
继续,,准备吃饭了,,手机拍的,将就下

网友:
设备真好~苦逼的我还在用锉刀……

楼主:

机身底板处理完成。。明天继续弄,今天的计划完成了

网友:
不错不错,做的挺好的

网友:
diao  bao le    楼主好强大

楼主:
准备组装。。先焊插座,这是摄像头,图传接口,设备只要直接插上就可以了,不用再焊接。。另外考虑了3S,4S的转接,右边的跳线就是3S和4S用的,用于图传的电源选择,4S的话,就可以装上12V模块,给图传供电。

右边的是OSD跳线选择,没有OSD的,就直接跳线连接。需要OSD模块的,上面两组插头就是摄像头和OSD入,下面两组是OSD出和图传接口

网友:
高人,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