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用a6 plus赠送的并充板 充4个3s 是否安全啊!

楼主(2012-11-09):
请问各位 用a6 plus赠送的并充板 充4个3s 是否安全啊!

网友:
估计不够安全啊

网友:
没有用过,不知道

网友:
插得时候要保证压差不要太大,小于02V!我就因为太大找过或!

网友A:
接之前量量电压!!!插得时候要保证压差不要太大,小于02V!我就因为压差太大着过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之前量量电压!!!插得时候要保证压差不要太大,小于02V!我就因为压差太大着过火!!!

谢谢了!

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