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我新装好的450PRO无翼在起飞的时候振动好大啊

楼主(2012-11-09):
求助啊!  我新装好的450PRO无翼在起飞的时候振动好大啊。都不敢起飞下去了  振动很大 是没调好吗?求指导

网友:
这事特好解决,,拆了从装3编你就全懂了,,,我就这样,哈哈

网友:
大浆拧的太紧了吧!松松

网友:
双桨?
凑字。。。

网友:
大浆,尾浆不可上紧,看有无双桨,如果有震动就会很大。
无副翼装调的好比有副翼震动小的。

网友:
赶快重新组装吗

楼主:
不上大桨机身稳定 一上大桨机身疯狂振动

网友A:
如果确认主轴没有很弯,那就是大桨锁的太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主轴没有很弯,那就是大桨锁的太牢了!

主轴没问题 不上桨推油 机身非常稳 基本没什么振动 就是一上桨就爆震

网友:
检查大桨,是否做大桨平衡,是否有双桨。检查尾桨,平衡等等

网友:
新装的机子起飞前震动大一般都是大桨上的太紧了  lz搜索一下桨夹的相关知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主轴没有很弯,那就是大桨锁的太牢了!

也有可能是桨不平衡

网友:
可能是主轴歪了

网友:
路过…………新人新手学习经验

网友:
原因太多了,楼主还是多潜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