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装淋浴头的那个拐弯外丝,想减少厚度

楼主(2012-11-09):
这样外观的,安装后太高,照成龙头里墙面远,盖子间隙大,想自己去掉几毫米厚度

如果是直的好办了,直接车就可以,但是这个拐角的,怎么办呢

楼主:
还必须保证垂直度,要不然没法用密封垫圈

楼主:
现在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车床夹住,用动力刀头切掉,或者大回环转动,车?

网友A:
1大圆偏心攻丝拧上车,2花盘固定车

网友B:
想去掉牙高还是中间过接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去掉牙高还是中间过接的厚度?

去掉2边的端头,。就是例如现在是大丝小丝 30圈,,我只要20圈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大圆偏心攻丝拧上车,2花盘固定车

1找一个木头什么的估计可以实现,2的话手头没有合适的工具不好实现

楼主:
高什么都想精益求精,现在的工人(现在的工人非当年的工人)干活是不死就行,怎么能用怎么来,不管好看

网友A:
去丝好办直接板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丝好办直接板锉

大约要减低5毫米,黄铜锉刀很难处理,打滑,而且如何保证垂直度平面度呢

网友C:
我们以前安装 1. 锯掉一点。2. 装饰圈距离墙面这段配一段尺寸一样的不锈钢管,好看难看靠自己技术处理了。

网友A:
有那么精密吗,不会上平板研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以前安装 1. 锯掉一点。2. 装饰圈距离墙面这段配一段尺寸一样的不锈钢管,好看难看靠自己技术处理了。

目前距离墙面大约3-4毫米,去掉4分螺纹5毫米就可以完美的盖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精密吗,不会上平板研磨吧

只要不低于原来的加工精度就可以,车加工完全胜任,可惜是个弯角,不知道用什么工艺

网友:
角磨机去掉,,,垂直度看技术,,,,,,,,,,,,,,没问题的,逆止阀哥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原来的加工精度手工挫可以做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距离墙面大约3-4毫米,去掉4分螺纹5毫米就可以完美的盖上了

你看一下你那个装饰圈是比较平的还是比较拱形,如果是比较平的差4--5 MM 去找一个拱形深的,那你不必改装了,以前做水电工的时候有这装饰圈,不知现在有没有,没有的话只能算好尺寸开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你那个装饰圈是比较平的还是比较拱形,如果是比较平的差4--5 MM 去找一个拱形深的,那你不必改装 ...

比较拱的,是淋浴冷水喷头那种阀门,伞形的一个盖子  目前是上漏肚皮下漏大腿  改装的时候拍个前后对比相片看

网友D:
板锉找平应该不是太难吧,何况还有橡胶垫帮您密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砂轮机 很难吗?

磨掉容易,但是找平好想难点,反正有车床,最好是用车的办法

网友F:
能否考虑买一个中间带有6角不锈钢外丝短管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锉找平应该不是太难吧,何况还有橡胶垫帮您密封呢

锉刀锉水暖铜件很难受,打滑,还有就是找平不是那样简单,如果是长管子还相对好一些

垫圈应付表面不光滑还好,对应管口歪斜比较难受,而且也不是玩机械人的作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考虑买一个中间带有6角不锈钢外丝短管替代?

哪岂不是更长了,我找一个图片来说明问题给大家看

网友:
外丝短管可以放车床上车啊,你担心的端口平面的问题也解决了。

楼主:
http://i.carimg.com/800/20090624 ...

不行就带角磨机过去,一点一点的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就带角磨机过去,一 ...

看图明白了,刚才我说的作废。

网友G:
有角磨机后,就没有用板挫的啦。或是说用的很少。不用想的太精细,就用研磨片扫一扫就行了,然后用小拐子尺拐一拐,再找一找就OK喽。不足的部分用好的,厚的橡胶垫找。放心,只要铜件不是黑户掏心过的,材质好,安装不用力过猛,让它带伤,管用100年。我一看这题目就知楼主因总是精益求精,惯性太大。思维进入了一个盲区。不必啥都要数字。一张一驰是文武之道,不然人活的太累。放十年眼光就中。

网友:
这个不要平面度的,锯子锯了就可以了,反正你安装的时候要用生料带的,和这个平面度没有什么关系。我家里的缺了一个口子,我用螺纹胶打压0。8KG也不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角磨机后,就没有用板挫的啦。或是说用的很少。不用想的太精细,就用研磨片扫一扫就行了,然后用小拐子尺 ...

你太厉害了,不但说出了方法,还看透了心思

确实这样,计划用角磨机+锉刀去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管用100年。我一看这题目就知楼主因总是精益求精,惯性太大。思维进入了一个盲区。不必啥都要数字。一张一驰是文武之道,不然人活的太累。放十年眼光就中。

好境界啊

网友:
你哪个是水位没有改好,,超出瓷砖表面0.5了。可以用切割机切,要技术好的才行哦,不然就不能保持垫圈完全密封了。还有就是买一个加大装饰盖,九牧有,就不晓得单卖不。专业洁具安装的飘过。。。。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情搞出这么大动静你可真行,1,偏心接头规格有短中长三种,通常都用中号的,你现在用的也是中号的,直接买短的就可以了;2,如买不到短的就包上2mm厚的铝片直接上车床车不就行了?车偏心圆不影响平面垂直度,最好先车六分那头,四分那头是螺纹密封无所谓了;3,简单点就两边各锯掉两牙再上砂轮磨平,然后六分那头精锉几下即可.

楼主:
车偏心的东西不会打坏刀具?

网友:
直接车床车,比使用其他工具都好。放心吧,转速别太快就行刀具不会坏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的问题   直接车床干下去5毫米   偏心一样干       垂直度很好   再说了     不还有生胶带吗   不用担心的      加上外面的装饰盖     根本看不出来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直接车就是了

网友:
锯和磨都可以的

网友H:
装修是个费精力的事,顺带问下,手电钻可以在瓷砖上打孔不,用什么钻头??还有就地下的瓷砖松动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
发了几此帖都显示不成功,过段时间再发就重复了,怎么回事?

网友:
有密封橡胶垫差不多就行了。稍微紧一点就没问题了。
去外丝车床很好车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装修是个费精力的事,顺带问下,手电钻可以在瓷砖上打孔不,用什么钻头??还有就地下的瓷砖松动有什么解决 ...

      当然可以,要用镶钨钢头的麻花钻或用外涂金刚砂的小管形玻璃钻都行,钻时要用注射器加水冷却,并且后者要先斜钻起头,钻出月牙弧后再扶正垂直进去,注意不能太用劲,钻好一个孔后要用钉子将管内的瓷芯顶出(钉子向下朝地上砸).
     若仅偶然一块瓷砖松动,就将脏物清理干净并保持干燥,然后地摊上买几瓶胶水沿四周滴下去即可.如果是大面积松动就要整体返工了,要了解一下铺瓷砖的原理与程序,否责无法保证铺设质量.瓷砖分釉面砖和同质砖两种,前者质地疏松,密度低吸水量大,后者质地坚硬密度高不吸水,铺釉面砖前要先将其用水泡透(半小时以上无气泡冒出才行),然后拿出将瓷砖片与片垂直立好待表面晾干,即要泡透表面还要晾干,不能有一层水膜,然后抹上调好的水泥,水泥不能太干也不能太稀,水泥要中间高四周低往下放时要排除空气,若水泥放少了要重新返工,不能将瓷砖撬起补充水泥或往里顶水泥,一旦进了空气,该瓷砖就会松动,干后一敲声音就听得出下面是空的,所谓油漆工怕照,泥水工怕敲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不懂原理无法监督,都完工后一敲没几块实的.其实按规矩施工釉面砖与水泥粘和非常牢敲都敲不开.同质砖不能泡水,越干越好.好了说的不少了,再罗嗦就要挨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当然可以,要用镶钨钢头的麻花钻或用外涂金刚砂的小管形玻璃钻都行,钻时要用注射器加水冷却,并 ...

谢谢,说得这么清楚,

网友:
直接上车床 不用理会偏心

网友:
这不是有理由买单动四爪了吗。

网友:
我没理解错的话,楼主是想把螺牙切掉一部分,又怕手动切不好,就想用车床来。
当然了,这么多机油都劝楼主手工来,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毕竟为这么点事费这么大劲没必要,呵呵!

网友:
卡盘直接夹一个内丝接头,拧上转接头45度刀直接车端面,

网友:
管子螺,光把长度搞短了,能行吗?

楼主:
不是管螺纹,是普通的,今天用角磨鸡和手锉加工,达到效果了,下次用车床加工看看,还是人多智慧多啊

网友:
钢锯伺候,板锉修正

网友J:
没装过这东西,但可以确定一头是管子螺,另一端是什么螺纹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装过这东西,但可以确定一头是管子螺,另一端是什么螺纹不清楚

一头4分一头6分,都是普通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头4分一头6分,都是普通螺纹

一头4分就是管螺纹,如果另一头是6分的话,也是管螺纹的.
管螺纹光把长度搞短了,意义不大的.

网友I:
这个偏心接头4分一头是螺纹密封应该是锥状管螺纹,但很多厂家也把它加工成直螺纹,螺距一样也能用,缠生料带时越往后越厚就行了,当然拧紧时心里要有数,不能傻拧,最后一圈要根据角度来定位.而6分一头是平面密封,橡皮垫的厚度要合适,去掉一两圈后橡皮垫可选薄一点的.这里还要再多说几句,两只偏心接头上装的调节温度和水量的连体阀,温度调节分手动和自动两种,手动的结构简单全凭感觉没什么好说的,所谓自动是指人为定好温度(例如39度)以后当冷水或热水水温发生变化时,连体阀的出水水温自动恒定在39度(前提是热水温度要保持在40几度以上).自动恒温原理很简单,就靠一根对温度敏感的记忆合金弹簧来调节,记忆合金分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两种,室温下将前者放入开水中弹簧会立即伸长一倍以上,相反将后者放入冰水中弹簧也会伸长一倍以上,这里要强调的是记忆合金的调节范围是十分有限的,日本人比较务实,日本产的自动连体阀大都带冷热水微调装置,使用者一年调节两次每次一分钟就够了,即夏天将热水用一字螺丝刀关小一圈,同时将冷水开大一圈,冬天相反,这样一补偿记忆合金弹簧的调节范围就大大扩展了,就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说到这里相信凡是买了不带冷热水微调的自动连体阀的坛友,都会反应过来夏天水温偏高冬天水温偏低的原因所在了,如果说你买的不带微调补偿的自动连体阀没发现这个问题,你一定是用了自动恒温的热水器的缘故.结论:别花冤枉钱.

楼主:
楼上说的对,就是太复杂了

4分口是直的,埋墙里的PPR管件的螺纹也是直的,

貌似只有铁管件才是管螺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个偏心接头4分一头是螺纹密封应该是锥状管螺纹,但很多厂家也把它加工成直螺纹,螺距一样也能用,缠生料带 ...

武士伊讲的真专业,可跟老蒋一拼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对,就是太复杂了

4分口是直的,埋墙里的PPR管件的螺纹也是直的,

    PPR管件螺纹多数应该是锥螺纹的,这个不是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塑料的材料要正宗,都号称有50年的寿命,质量和价钱摆那了,肯定是有区别的,一些品牌PPR被大量仿制,塑料参假不说最要命的是里面镶嵌的黄铜内螺纹也捣浆糊,黄铜质量差用料也单薄,这是最要命的,塑料差一点你可以买壁厚一点的热水管来弥补,黄铜螺纹一单薄你上阀的时候可要当心点了,如果听到“咔”的一声你这返工可就大了,要先砸瓷砖再断管换接头,最后再补瓷砖.因为内螺纹一旦裂了就会漏水,你处理起来会很麻烦,你越是多缠生料带越是用劲拧裂缝就越是被撑大.....当然你若真是碰上了还是有办法的,你可以将螺纹密封改成平面密封(PPR内螺纹里面多数都车成平面),最好将水处理干净并保持干燥,内螺纹里面先垫一片橡胶垫,再在内外螺纹上抹上504之类的胶,然后将阀拧到位,适当拧紧待胶干后再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武士伊讲的真专业,可跟老蒋一拼了。

老弟夸张了,委座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我们这把老骨头就是熬到土里也跟不上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大,大陆的年轻人是会逐渐拉小差距的,说实在的大陆走的弯路太多,不承认我们与外面的差距是不行的,从老毛时代传承到现在,每年有多少人的精力都耗在人整人上去了,人心浮躁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学点东西干点实事,也难怪还真有不少干实事的人被七搞八搞最后干不下去的,文G的余毒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社 会,但愿新领 导能开创新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PPR管件螺纹多数应该是锥螺纹的,这个不是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塑料的材料要正宗,都号称有50年的 ...

我还是觉得你说的太复杂了,各种各样的PPR管件见过不少,即使没有自己用,去逛街也见过,确实没有见过管螺纹的PPR管件,什么道理不是很清楚

按道理,如果是管螺纹,就是熟料带来密封的,如果是直螺纹,就是垫片密封的,但是还真没见过管螺纹的PPR件或者铜件

只在铁管上见过管螺纹,用麻绳和铅油密封

求真相

网友L:
是不是管螺纹这个不重要的,我们在工厂里都用生料带的,橡胶垫也少用,我们用生料带做成垫子,好用还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