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锁尾问题!

楼主(2012-11-09):
我是固朗450Q机 遥控是天地飞7!

求助问题是 陀螺仪在不锁尾的状态下 尾舵机舵角调整到 尾推行程可以调整在滑套范围之内 遥控器左右打方向  可以不碰到2边固定件!
但是切换到锁尾模式!遥控器再打左右方向的时候 舵机行程就变了 会顶在2边的固定件上 舵机还一直响  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调整在锁尾模式下 舵机的行程呢!

网友:
你减小控的尾舵舵角让他不要卡舵就可以了

网友A:
ls不要误导啊!!!!!lz更要搞清楚,你设置行程,是在陀螺仪内设置,不是在空上设置舵角!!!!!!!!!多潜水,不吃亏!

网友B:
是的,要调陀螺的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不要误导啊!!!!!lz更要搞清楚,你设置行程,是在陀螺仪内设置,不是在空上设置舵角!!!! ...

啊  意思是说 陀螺仪上那个旋钮控制舵机行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要调陀螺的旋钮.

哦 我去试试  不过尾桨初始角度有30度 所以2边的行程不一样! 没有关系吧!

网友:
中立点,我的是约10度,应该是非锁尾时悬停自旋很慢最好不动,正好抵消大桨的扭力.
其实锁尾时陀螺自己会搞定,太偏可能两边自旋速度不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啊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调整陀螺仪上的行程旋钮 呵呵 有些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对于我这样的菜鸟却要绕很大的弯子!
不过我把陀螺仪行程跳到最小角度!中立点尾桨角度差不多就是0度才能保证2边都不碰到固定件!

网友:
还是要有角度的!尾舵机的摇臂用最内侧的孔.
陀螺的控制行程大于控的,所以控调最大,调好陀螺,再调控,控的行程调大了可以让尾巴很灵活但不精细.

网友:
学习了,我的尾舵一直撞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