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磨刀机

楼主(2012-11-09):
家用能磨立铣刀的磨刀机哪种好?手上有好些大厂用过的刀子,整体情况都不错,都可以修复的,还有几个硬质合金立铣刀,看起来很高档的样子。

网友:
万能磨刀机

网友A:
萬能磨刀機最大能磨到16mm
但如果一堆尺寸不同的話
定位會定到瘋掉
還是那種三個洞的傻爪研磨機會快一點
不過傻爪研磨機一般只能磨到12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萬能磨刀機最大能磨到16mm
但如果一堆尺寸不同的話
定位會定到瘋掉

委座,傻爪研磨機能不能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委座,傻爪研磨機能不能上图看看

端銑刀傻瓜研磨機常見的有兩種

第一種個人覺的最簡單
對刀後三個孔輕輕轉就ok了
價格較貴
台灣一台要三萬多

第二種麻煩一點
不同尺寸要微調才能磨的準確一點
這種的便宜一點

网友:
这东西必须的有,如同咖啡伴侣一样,手工是代替不了得。

网友:
谢谢委座,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