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进来看下这二种电机价格和性价比,谢谢

楼主(2012-11-09):
想自己做个木工车床,少个电机,到网上转了转,看到以下二只电机,
一,
型号90ZY180-002 额定电压 180V  空转速。3800 额定转速,3350转,额定电流3。2安,
额定功率 385W,机身长度,155MM
这个报价是300元。
第二个,
电机结构尺寸:
电机直径大小:79.5mm,机身长度:115.5 mm,轴伸有效长度:38.5mm,电机轴径:10mm,出轴凸台直径:25.2mm.
这只电机参数:工作电压,220V,空转,400转,额定功率170W,电流1安,最大功率400W,电流3A,
报价是,228元。
想问一下,一,这二种电机价格高不高,二,它这个额定功率和最大功率之间的区别,三,二种电机性价比如何?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A:
这两种都是有刷直流电机。需配调速板。不如买交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都是有刷直流电机。需配调速板。不如买交流电机

交流调速比直流要麻烦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都是有刷直流电机。需配调速板。不如买交流电机

本来想着不用调速板的,

网友:
tb搜  跑步机  电机    200元以内 可以买800w等级的

网友B:
最新消息 tb上  “ 全新 跑步机电机、、跑步机马达 F-295732 ”   100元 三十天买了40件  看来大家都是暗度成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消息 tb上  “ 全新 跑步机电机、、跑步机马达 F-295732 ”   100元 三十天买了40件  看来大家都是暗度 ...

不懂这种马达,介绍下,

网友:
又不是我的   要买去问店家

网友:
关注下 有点兴趣 带动车床应该够劲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靠  才100元啦  这么便宜   但是一看就是刷的记录    我是从叶工手里转来的一个    加个调速器   控制起来性能还不错
力道绝对够劲  直流电机力矩蛮大的    启动时轻而易举就把我的10KG弹簧秤给拉飞了

就是担心碳刷不耐用   坏了不一定能找到匹配的

网友:
上次有收缴的电动三轮车直流电机处理,买了个500瓦的50块,买个调试器效果不错

网友:
刷的话这个价格也不赖啊 试问用哪种调速器 能不能哪位兄弟给小弟PM个 咱匹配了合适就搞个玩玩 正准备做个木工车床 想着电机应该够劲

楼主:
我靠,本来是想问下问题,结果成了别人涮这电机的帖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有刷马达。 为什么不用鼠笼马达呢? 220v 工业缝纫机马达都比这个好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有刷马达。 为什么不用鼠笼马达呢? 220v 工业缝纫机马达都比这个好用呀。

你说的是那种大的缝纫机电机吗?还是那种小的串激电机?声音大不大?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那种大的缝纫机电机吗?还是那种小的串激电机?声音大不大?谢谢

这个是220V    250W的。声音很小。我家的缝纫机就是用这种。很耐用。
还有一种新出的 什么伺服之类的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220V    250W的。声音很小。我家的缝纫机就是用这种。很耐用。
还有一种新出的 什么伺服之类的 ...

那这种电机劲大不大啊?我要做个木工床,车硬木的,动力应该够吧?那个伺服的我看到过一种,是几根线的我也不明白,怕买回来不能直接续接线,网上有一只拆机的才140元,而新的要400多吧。还有重量有多重,问题有点多,都不懂啊,谢谢了。
是这一种吗?有几根接线

网友D:
那2种电机都是正常价格。尽量选择合适你用的电机,只要不过载的话碳刷都能用上一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种电机劲大不大啊?我要做个木工床,车硬木的,动力应该够吧?那个伺服的我看到过一种,是几根线的我 ...

这个马达我没有用过也不了解。
你做木工车。想批量生产呢还是。偶尔用用。 工件的外径会有多大。等等
我们公司有一种仪表车床,用的也是我说的缝纫机电机。车直径20mm以内的易肖铁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电机劲大不大啊?我要做个木工床,车硬木的,动力应该够吧?那个伺服的我看到过一种,是几根线的我 ...

车硬木.750瓦.1440转的交流电机,绝对够用,想变速加个变频器..直流电机700瓦1500转,配个可控硅调速板也行..都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2种电机都是正常价格。尽量选择合适你用的电机,只要不过载的话碳刷都能用上一年

谢谢你的回复,慢慢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马达我没有用过也不了解。
你做木工车。想批量生产呢还是。偶尔用用。 工件的外径会有多大。等等
我 ...

也是250W的吗?那说明这电机劲很大啊。谢谢,我就是做着玩的。
我查了一下,还有一种新电机,说是比这种还要好,

1、节能高效:与缝纫机同步运转,无空载损耗,比同功率离合器电机省电50%以上,一台电机按正常使用每年比同功率离合器电机节省电费至少300元以上。
2、结构简单:采用最简便实用的银触点接触片三挡调速方法,第一挡为慢速,设定转速800转/分,第二挡为中速,设定转速为1800转/分,第三挡为快速,设定转速为3500转/分。第三挡可根据员工熟练程度和缝制要求,在2000-3500转/分范围内自行设定合适转速。本节能工缝电机点缝、慢缝比离合器电机容易掌握,特别适合新员工使用。快缝比同功率离合器电机转速快,可提高工作效率。
3、适应性强:适用宽电压,120-280V电压都能使用。
感觉这种不错,255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250W的吗?那说明这电机劲很大啊。谢谢,我就是做着玩的。
我查了一下,还有一种新电机,说是比这种 ...

这个怎么样 用过的说说瞧

楼主:
还没买拉,应该还不错吧,等用了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