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单电调改装 上原理图

楼主(2012-11-09):
自从上次2个电调烧了一个   一直很郁闷  现在改1个电调用继电器控制  上图

下面这个图自己画的

下面视频

网友A:
直行过程中转弯怎么实现?原理讲讲,我曾经也想用继电器控制,可是直行过程中的转弯不好做,,,

网友:
好创意,完美体现二战坦克操作的姿态

网友:
飞过!拿分!!!

网友B:
电调接的是几伏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行过程中转弯怎么实现?原理讲讲,我曾经也想用继电器控制,可是直行过程中的转弯不好做,,,

2个继电器控制2个电机  常通状态   转弯了 就让一边的 继电器 通电断开    这个要通过舵机板来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接的是几伏的电池

你的电调支持多大 就接多大的电池   我这个接的2S锂电

网友:
是个省钱的办法,值得借鉴,顶你。

网友C:
赞一个   人才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   人才啊 !

没办法 被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调支持多大 就接多大的电池   我这个接的2S锂电

你有没用过那种淘宝卖的高压版有刷电调,理论上接3s锂电没问题,但有的店家说不稳定,不知到底是咋情况

网友:
原来是舵机板,这样很好的利用了现有的材料。。。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有用.用TB上十几米的的四通遥控接收板,就能改坦克了   佩服啊

网友:
四通接受板  四个继电器  四个二极管 完美实现坦克左右独立 前  后 行走  我的挖机行走就是这么设计 好处就是 成本超低!主电路工作电压可以随电机 随意变化 控制回路电压5v 不受主电路影响  缺点是 不能无极调速

网友:
这里说的四通接受板不是专业的四通控 就是玩具车上的四个开关通道  专业级别的二通道

网友:
喜欢DIY的可以一起探讨QQ414824818

网友:
你这个电路图画的有问题 只能实现直走!改变下设计可以实现前后行走 楼主在仔细考虑下吧

网友:
双向电调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把有刷电调的输出端两条线看作是电池的正负极,这样就容易理解了,两电机并联接在“电池”上,2个继电器负责断开其中一个电机的电源。没电的电机那一侧的履带就会干嘛,自己理解…
另外,这个“电池”还可以改变电流方向,相当于反过来接正负极的线,那么电机就会反过来转,也就是两条履带同时后退

网友:
这个只能一边履带转一边不转那样转弯吧!信地旋转不行啊

网友D:
15楼的方法可以~不过如楼主所说就是没有无极调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超性价比的方法

网友E:
楼主我按你说的方法接了,但是继电器不动作。推油时电机不是同一方向动,而是一正一反的动,请楼主指点一下。在就是楼主能你一下你的二极管和电位器是多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