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方向反应太过灵敏,有什么办法设置让他别那么夸张

楼主(2012-11-09):
四周反应太灵敏怎么设置让他慢点

网友:
    新手······小白········朋友帮忙调的··········楼下答·!

网友A:
什么飞控??

网友:
貌似MWC的话,可以在MultWiiConf里,把RATE给调小那么点,0.9貌似对我来说也很刺激了,我现在是0.65了,我不玩特技,只求慢慢的稳定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

兔子飞控应该调控还是飞控

网友B:
是新手吗?如果是新手,什么也不用调,只要飞的多了,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反而会觉的慢了不够爆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兔子飞控应该调控还是飞控

泡泡大师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新手吗?如果是新手,什么也不用调,只要飞的多了,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反而会觉的慢了不够爆力。

谢谢泡泡大师啊,想不到泡泡大师来解答啊,我就是一步一步跟着您弄好的四轴

网友:
如果是玉兔飞控。建议你调大动态稳定。就没那么灵敏了。

网友:
装一回,同楼上!

网友:
开遥控上的大小舵也行

网友(2013-04-19):
找到了,我也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