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蛇形航线和8字盘旋现象的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案一例(附图示)

楼主(2012-11-09):
载机:杂交好小子1800机身+熊猫1650机翼(开副翼)

设备:FUTABA149DP / X飞控 / 30A电调 / 3536 1200KV  9060APC

载机在试飞过程中,手动和平衡模式时飞行平稳,表现良好!只是在自动返航飞行过程中总是飞不了直线,呈S形航线飞

行,盘旋状态时总是绕8字。

对飞控和相关参数经反复调整后数十次试飞情况依旧,百思不得其解!

经过对比分析,此机有一定上反且尾翼舵效明显高于副翼舵效,导致飞控副翼控制舵面反应延迟,副翼转向迟缓,惰性大,虽然加入尾翼方向辅助控制转向有所改善

   但出现转向过度,产生震荡,加剧故障现象。

经过对比调试找到解决方案:

将飞控方向输出端接载机副翼舵机作为辅助转向

飞控副翼输出端接载机尾翼舵机作为主控转向

将接收机副翼输出端连接飞控方向输入通道(为了不改变和影响原来手动控制方式和手感

将接收机方向输出端连接飞控副翼输入端 同上

原升降舵和油门通道连接不变

经调整接收机和飞控连接线后,重新试飞,飞控参数在未重新调整状态下 载机表现良好,返航平直稳定,未再出现蛇形航线,盘旋也很圆满,未出现8字绕圈,

   手动飞也没有感到明显不适,证明此次改动是成功的。

此方案适合天行者 乌鸦 火焰 熊猫 飘渺 等类似具有上反结构的FPV载机,其它类别机型若有此情况也可作为参考~

网友:
将接收机副翼输出端连接飞控方向输入通道

网友:
喜欢热心的朋友!顶顶

网友:
   最近正被蛇形问题困扰,关注一下,。

网友A:
一边学一边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学一边顶

感谢云岭兄也来顶俺呵呵!你的帖子可都是精品~

网友:
高人也!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