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上面的那几个开关默认的位置是什么?

楼主(2012-11-09):
ELEV D/R
GEAR
MIX
AILE D/R
RUDD D/R
FMOD

这些含义是什么?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A:
ELEV D/R       升降舵 大小舵量切换
GEAR             陀螺仪感度切换
MIX               楼下补充
AILE D/R        副翼舵 大小舵切换
RUDD D/R      尾舵  大小多切换
FMOD            特技模式切换 st-1  st-2 st-3...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118这个是exp d/r 的个人诠释
有什么不对,请老鸟们指出

网友:
上面说了很清楚了

网友:
gear 起落架
mix 混控
这些开关功能是可以设定的,不一定是所标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EV D/R       升降舵 大小舵量切换
GEAR             陀螺仪感度切换
MIX               楼下补充

你是什么遥控器,我devo10的上面开关顺序默认的给忘了- -不会有影响吧,我只知道一个是熄火,一个是3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遥控器,我devo10的上面开关顺序默认的给忘了- -不会有影响吧,我只知道一个是熄火,一个是3D... ...

2801~~开关顺序应该可以在控里面看的吧?! 没用过d10呢.....问问聪少大虾吧!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1~~开关顺序应该可以在控里面看的吧?! 没用过d10呢.....问问聪少大虾吧!顶了!

聪少现在很忙啊- -万年不上线- -经过两天努力悬停和倒飞差不多了,寻思改天去外面试试02S真机

网友:
买了 D10  还真不知道用途 现在就设置了熄火 3D 陀螺仪

网友B:
RUDD D/R一般是熄火开关
mix(通道2)是陀螺仪感度开关,,有三个档可以自已设值
GEAR是起落架,,一般不用,,我设成计时开关了

网友:
这贴要顶。。。。潜水学习中。

网友:
看完就顶,学习了,谢谢提供正确答 案的老鸟们!

网友(2012-12-09):
不错,一同学习了啊!

网友C(2013-01-10):
简单又复杂的问题

网友(2013-06-15):
引用 网友B:
RUDD D/R一般是熄火开关
mix(通道2)是陀螺仪感度开关,,有三个档可以自已设值
GEAR是起落架,,一般不 ...

计时其实不用设置开关的 UP键默认开始计时 DN键归零 R是陀螺仪设置 L是油门曲线~默认的 GEAR我一般都模拟器上设置拉烟等副功能的

网友:
我的
RUDD-熄火开关
ELEV默认的大小舵量
GEAR起落架
MIX陀螺仪感度切换(话说设置多少合适啊。。新手表示不懂 - -!没上真机测试)
AILE目前不知道杂用的。。
FMOD飞行模式开关大概就这么些吧。。希望没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