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求教

楼主(2012-11-09):
各位老师,各位同好,我上星期装了个四轴550,兔子控,飞行基本正常,这几天升级为700六轴,感觉设置没啥问题,自稳模式,但机机飞的很贼,好难控制,不知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自己坐藤椅,先顶起,莫沉了

网友:
新手不懂,帮顶

网友A:
550是什么机架 推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是什么机架 推荐一个

很入门的极枫,TB

网友B:
你在另外做一下油门行程校准和水平校准试试呢?

网友C:
6轴应该比四轴更稳,可能是你四轴飞多了,飞6轴时,用飞四轴的手法去飞了吧?

网友:
默认参数里有330,450-650,650以上的选着 ,调到650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6轴应该比四轴更稳,可能是你四轴飞多了,飞6轴时,用飞四轴的手法去飞了吧?

要不怎叫新手呢?,4轴手法和六轴手法的差异,确实不知,麻烦老师详解,感谢了先.其实4轴我也只飞了3块电,第1块调试,第2块练手且一口气飞完,就有点得瑟,第3块电时,在机机上绑了手机妄想搞"航拍",起飞\航线都正常,就"胆大妄为",拉高到近百米,发现姿态有点看不清楚,有点紧张,收油下降,祸根就此埋下,紧张缘故,收油就急了点,由于手机绑在最上面(下面脚架太矮),重心上移,收油太多就失去动力,结果是头下脚上翻了个,万分郁闷的是此状态我并未发现,还以为是头上脚下,感觉下降的太快,就又加了点油,想降低下降速度........   结果可想而知.....加速撞地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另外做一下油门行程校准和水平校准试试呢?

按说明书做油门行程校准,发现校准不了,六个电调轮流着滴滴叫,不知是啥问题?用接收机单独对每个电调进行校准和检测,六个都是正常的,因为油门行程校准不了,自检却能过,推油电机先不转,电调乱滴滴,多推拉几次油门,电调又不滴滴了,电机逐个到全部又会转起来,但转速很低,油门推到顶,转速只有正常的20%左右,飞不起来,郁闷死,大家帮帮吧,到底是啥毛病呢?

楼主:
万能的模坛啊,帮帮我吧,没人顶,沉的太快啦

楼主:
突然想起个问题,前面装四轴用的电调是好盈20a,装6轴时加了2个30a,不知是否有关?

网友C:
应该没太大关系,
你不会把兔子给歪着装了吧?请按图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太大关系,
你不会把兔子给歪着装了吧?请按图检查

说实话,上次的4轴还真是把3#\4#电机弄错了,搞的机机发神经样起飞就来后空翻.所以这次6轴就反复检查了接线\机号\转向,确认没错.板子也按6X模式装的.

网友C:
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反正给模友修的6轴是这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78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反正给模友修的6轴是这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 ...

感谢泡泡大师的热心帮忙,再慢慢折腾吧

网友:
6轴稳定性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说明书做油门行程校准,发现校准不了,六个电调轮流着滴滴叫,不知是啥问题?用接收机单独对每个电调进行校 ...

油门值太低了,貌似要高于108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值太低了,貌似要高于1080吧

有空时再试试

楼主:
油门行程校准不了,不知是否与把电调的动力线和控制线一起串在方管里有关?

网友:
我说个只知道可不可行的方法,当地找到高手教一下,

网友:
我只知道兔子设置比较麻烦,当时选的时候就选了FF下一步也准备700的六轴,飞控上naza,这样都简单了,

楼主:
六轴的油门行程校准不了,万般无奈之下,拔下5、6轴的电调线,参数设置4轴默认,不用油门校准,用4个电机飞6轴机架,除了动力略显不足之外,非常好飞。咋6轴模式就校不了油门行程呢?郁闷啊

网友:
5 6轴用的是30A电调?你把电调全换成一样的试试。

网友D:
感度啊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啊感度

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感度调节,调高点,NAZA姿态感度一底就难以操控,晃啊晃的,不知道你这飞控有没有感度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调节,调高点,NAZA姿态感度一底就难以操控,晃啊晃的,不知道你这飞控有没有感度可调

感谢你的热心回复,可我的飞控是兔子哇

网友:
调稳定参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说明书做油门行程校准,发现校准不了,六个电调轮流着滴滴叫,不知是啥问题?用接收机单独对每个电调进行校 ...

你是什么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轴的油门行程校准不了,万般无奈之下,拔下5、6轴的电调线,参数设置4轴默认,不用油门校准,用4个电机飞 ...

油门行程与几轴没有关系。将你的参数界面发图来。你也可以在群里找我们的技术支持

网友:
把整机发过来,我帮你把兔子煮熟了吃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什么电调?

前面装四轴用的电调是好盈20a,装6轴时加了2个好盈30a,不知是否有关?

网友:
楼主用什么电机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