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 帮我看看 450 的 疑问。 !已结案

楼主(2012-11-09):
朋友送的 飞越450pro 空机  拿来准备组装  发现个疑问!
尾管固定座   轴承怎么没有卡的地方? 也没有个凹槽 就那样放进去 合上之后 齿轮在里面咣当啊!??!?

再有就是 螺丝断在里面了 能取出来否?  有备用的 就像问问能否取出。。。。

网友:
第一你的围管座有问题 请更换  第二 你的螺丝不好取出  请扔掉 换之

网友A:
这是皮带版的尾管固定座,你用轴传的。。。

网友B:
他少给你一样东西,就是两个伞齿上那两个轴承之间的一段套管,这个套管负责把两头的轴承顶在固定座内壁上那两个限位突起之间,轴承就不会前后移动了。另外从图上看伞齿上那俩轴承怎么一大一小呢?后面那个轴承好像小了一点,外径和尾管座内壁不匹配啊

断在里面的螺丝,还是算了吧,有那功夫抽颗烟好不好啊,实在费劲啊

网友:
螺丝断里面只能扔了

网友:
螺丝电磨装切片  割一字   然后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皮带版的尾管固定座,你用轴传的。。。

倒sport的。。。我看了一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少给你一样东西,就是两个伞齿上那两个轴承之间的一段套管,这个套管负责把两头的轴承顶在固定座内壁上那 ...

两个轴承是一样大的。。我合上之后 伞尺就在里面咣当 感觉轴承不够大。

拆了500的 尾固定座  看到里面是有凹槽的

450  说明书上的

网友C:
藤椅正解,这是皮带传动的尾管座,你要换成轴传的才成,轴传的前后有二个凹槽放那二个轴承的。不存在二个轴承之间有个套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sport的。。。我看了一下不一样

PRO的皮带版,不是SPORT

网友:
你那是PRO版的皮带尾管座,没啥大惊小怪的。

网友:
螺丝可以用硝酸泡 浓度0.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藤椅正解,这是皮带传动的尾管座,你要换成轴传的才成,轴传的前后有二个凹槽放那二个轴承的。不存在二个轴 ...

那这个尾管座内壁的塑料突起有什么用?如果是皮带的完全没有必要做出这些突起啊。

网友:
那些突起是为了定位尾管的位置的,特别那个长的突起是为了让尾管侧面的那个槽能卡住用的

网友:
版本不对,要换

网友:
取不出来了,大哥你是有力气没处使了吧,都给拧断了。模型其实上了胶用手拧上稍微吃点力就ok、了

网友:
  8 楼的图片 尾座 是对的,,最顶楼的图片 好象是 皮带 尾座 !!——很奇怪——

螺丝 断在 里面,,有条件的 用 一毫米 铣刀,,上数控铣床 ,给洗出一个 凹来 ,

再用 螺丝刀 把断在里面的给::“旋出来”。。。。大多数朋友 没这个 条件。

网友:
直机比固定翼更需要有耐心的哦!主要是需要潜更久的水。

网友:
其实...皮带和轴传的固定座是一模一样的,我为此白买了两个皮带座,齿轮上少了个套子,不是固定座的问题

网友:
螺丝断在里面想搞出来很麻烦,还是别费劲了,换新的也没多少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