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回转台面上的T型槽有 有三个卡槽和四个卡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1-09):
想买一个但不只买哪种好

网友:
我的是4条槽的~感觉没啥区别,关键选大小吧。

网友A:
区别就在于你装卡盘省不省事,卡盘固定孔是3个?是4个?是否南北通透?我手里大大小小7,8个,都是3眼的。3个通透孔,3个槽的台,加上罗斯就完事,不用加件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就在于你装卡盘省不省事,卡盘固定孔是3个?是4个?是否南北通透?我手里大大小小7,8个,都是3眼的。3 ...

没发现有三个通透孔的啊  直接用螺丝固定的都是死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