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昇 ,X50保养之后,装回去,离合杯位置很奇怪 -----已经解决!附带飞行视频

楼主(2012-11-10):
      最新:已经解决了,按照小昇说的检查了,也对着说明书看了NN次,依然不得其解。最后只能在下面垫上一个垫圈,刚刚好,真的是刚刚好~非常完美~主轴的固定环也刚好到位,螺丝孔正好最准主轴的凹槽。

顺便附带一个装好后去试飞的视频。

OS55(已经服役过三架机,换过N次轴承,表现依旧良好)

WayPower 30%燃油

Savox 斜盘+锁尾

http://player.opengg.me/player.php/sid/XNDc1MzYxNTA4==.html
--------------------------------------------分割线-----------------------------------------------------
     前几天,拆开来检查轴承,顺便把坏掉的轴承换了。可是,装回去的时候,发现离合杯上面的齿轮位置不太对,咬合的很偏。原来应该是咬合在中间的,可现在离合杯位置明显偏上,咬合不对,装发动机后,离合甩块也会露出一点点。

问题是:大齿盘位置应该是不会动的,上面有固定环,下面有铝柱顶住,可是离合杯的齿轮应该也是向上顶死,直接顶在轴承上的。

对着说明书看了好几遍,还是没发现问题所在。。。

这架X50已经飞了快两年了,拆装了很多遍,现在居然遇到这个问题了~~ 求助下~

楼主:
还可以看到小齿轮上面原来的咬合痕迹,比现在的大齿盘上端还高了1MM左右,可是现在怎么也装不到那个位置~~

网友:
不懂  路过而已

网友:
轴承上反了?

网友:
油机好脏啊~~

网友:
是不是有垫片没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看到小齿轮上面原来的咬合痕迹,比现在的大齿盘上端还高了1MM左右,可是现在怎么也装不到那个位置~~{ ...

请从此处向上向下检查

PS:飞完仔细擦擦了,对X50好一点了

网友:
是不是有杂质在下面

网友A:
我也想入X50
字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入X50
字数

双十一在官方购物有惊喜的哦,详情请关注SKYHOBBY板块相关内容

网友:
回帖蛮快么

楼主:
等下我就去检查一下,再告诉你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十一在官方购物有惊喜的哦,详情请关注SKYHOBBY板块相关内容

哈哈,价钱果然火爆,买了架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价钱果然火爆,买了架SE

50SE横轴安装方式请参阅  4855-K10 X50皮带版安装方式

说明书下 载链接:http://mms.tiger.tw/upload/upload_file/Heli/4855%20X50%20man%20JK0631V3.pdf

网友:
价钱果然火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