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DIY 改了个 屏幕内置图传接收~ 一个3S 电池搞定

楼主(2012-11-09):
哈哈 内置的接收 没有布线困扰啦~ 升了空间

网友:
广 后 什么接收啊那么小 给我也来个

网友:
好东西啊,哪有卖的发个连接

网友:
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7寸FPV5.8G一体化接收机?

网友:
不会是那种很小的 图传吧

网友:
那么小的接收,不知道距离怎么样呢?

网友:
你显示器支架怎样的? 求个连接

网友:
好萌的改装! 关心你里面设备用的什么?

网友:
我也有这两个屏幕啊……有个问题,这样的天线,在使用时应该无法调整到垂直地面吧?这样会影响接收?

网友:
感覺好像後面加了個外殼

网友:
这样改很漂亮嘛,看着都舒服

网友A:
改装使用的是这种74元的超薄接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4lc&id=18892792841&

这种接收板兼容常用的 RC805接收机 150元左右的成品805内部就是用这种模块做的,加了数控频道选择电路,和TS353 351 352能配套使用,我们实际测试两者距离差距在10米以内,可能天线没处理理想引起的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284347757找到了,就是这个哥们弄的

网友:
成品就是好看,做个L型转接头就可以上dji 的图传天线了。效果很好。完全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使用的是这种74元的超薄接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4lc&id=18892792841&

这种接收 ...

不是用的你那种小型接收。 收起你的淘宝链接吧~要被封号的

自己设计的电路~

网友:
不错啊!,距离是多少?

网友:
用RC805模块+调频么电路,注意屏蔽, 屏蔽搞好了 可以达到接收机的效果...

网友B:
距离跟 原装那5.8 一样的应该

网友C:
大小合适,距离怎样

网友D:
嗯...装备拆开接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装备拆开接收看看
请看18楼 请看 18楼
字数限制??

网友E:
有没有试过多少距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