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大家在发动机闲置的时候都是怎么存放的啊?

楼主(2012-11-10):
OS55发动机  最近不想玩,但是又怕发动机生锈,也不想拆活塞,怎么存放啊?可以用汽油清洗不?

网友:
不懂 路过  ..  凑字数

网友:
看你怕不怕麻烦了
正常是过冬就需要换大轴承的
还有 如果轴承没问题的话 把发动机拆下
拆开 擦干净 然后点事后油
或者灌进满机油 但是我觉得还是事后油爽 我们这冬天半年不能飞 停飞的时候换好轴承 擦完以后 上2滴事后油 半年后 用手指拧启动器还是无比顺滑 拧了事后油要拿启动器转半分钟

网友:
事后油要分别点在火头 和排气位置 还有风门 一个地方 一滴到两滴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DW40清洗后滴点事后油,塑料袋密封放着去吧。

网友:
直接出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DW40清洗后滴点事后油,塑料袋密封放着去吧。

找乐呢吧...WD40腐蚀过胶圈全部费掉了

燃油清洗发动机,事后油加入拿手转一下 密封保存就OK了,不要用其他溶剂,包括汽油,汽油机的硅胶圈和甲醇是不一样的,汽油腐蚀会变质变硬

网友:
明白了,有用的帖子顶

网友B(2012-12-13):

先灌点酒精或煤油清洗,然后再灌20毫升机油进去,转动几下让油侵入各个部位,用布和朔料袋包好即可长期存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灌点酒精或煤油清洗,然后再灌20毫升机油进去,转动几下让油侵入各个部位,用布和朔料袋包好即可长期存放

正解,用柴油也可。

网友C:
我一般用懒办法:发动机拆下来,拆了排气管,然后用一塑料袋灌50CC煤油,然后发动机泡煤油里。。。。。。。

网友:
方法这么多到底那个才是比较合适啊???

网友:
9 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用懒办法:发动机拆下来,拆了排气管,然后用一塑料袋灌50CC煤油,然后发动机泡煤油里。。。。。。。

肯德基哈哈

网友(2013-03-27):
这个方法真多 就不知道哪种正确

网友:
好像事后油不是很麻烦下次要用的时候可以直接着车
如果加机油的话是长期保存那如果想重新使用的时候又要拆开发动机清洗机油·吧·

网友:
直接泡机油要灭顶。可用汽车发动机的二手机油。百年不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