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控的罗盘模块遇到混乱的磁场。。。

楼主(2012-11-10):
插
电池
调试四轴发现:
线路中(尤其是动力设备)变化的电流产生了变化的磁场,使得指南针直接失灵了。
拿手机接近罗盘模块时,产生了类似问题。(如果你拿着手机接近电子秤,也会发现电子秤工作相当异常)
也就是说,如果四轴就这样飞上天,磁阻MAG报告的信息是错误的、混乱的。那么这样对自稳、或者其他什么的岂不是起副作用?
不知道大侠们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四轴还没调试好。。。问题越来越多
今天在电脑上调试时突然发现,加速度计、磁阻、空压计 好像都不能打开了(现象是 无论点什么,MAG/ACC/BARO 三个都是红色的,也就是说没有打开传感器)。。
求解,我用的是MWC 1.0 se标准版

楼主:
凌晨看了一下,似乎,没人睬我了。。。。郁闷。。双11更郁闷

网友A:
我理睬你·~~~~~~~~~~~~~~~

网友B:
我理睬你·~~~~~~

网友C:
我也发现CF会异常,是失控的重要原因,最好的办法是啥都不开

网友D:
好难理解啊

网友:
多检查,找少干扰的地方玩

网友E:
这个需要好好调整位置,需要优化线路

网友F:
电磁干扰问题,对大功率的部分加屏蔽罩/网,传感器什么的本来就不怎么靠谱.........

网友G:
看来线走的不好呗

网友H:
主要还是拉开一点距离呗....

网友I:
拉开距离就行了

楼主:
明天出去试飞了。。。。在摔机前,先HAPPY一下

楼主:
忽然想起来有一堆铝膜,不知道把线裹起来怎么样

网友J:
手动飞!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K:
路过 看不懂的说

楼主:
谢谢大家了,明天准备炸鸡了,炸完再说吧。。。呜呜

网友L:
记得上炸鸡图 让大家 乐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