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模拟器里 我飞固定翼都可以 怎么飞直升机不的行啊! 求解释

楼主(2012-11-10):
  求解释呀!

网友A:
直升机的操控难度比固定翼要大得多,多练习吗,慢慢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的操控难度比固定翼要大得多,多练习吗,慢慢会好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固定翼的飞机可以飞,而直升机不的行 动都不动一下,按控一点反应也没的。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啊?

网友:
直升机一个字。。。。。。。。。练

网友:
要映射通道7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好像少个通道一样

网友:
在菜单里选对控制通道就行,你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