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2.4G的频率与WIFI相互影响吗???

楼主(2012-11-10):
深圳地铁控受干扰所引发的问题???我用频谱仪测,多组WIFI频率在遥控频率组相邻出现!!!

网友:
wifi  不也是2.4的吗?

网友A:
会影响,遥控的功率大,可以吧wifi干掉。我在家里只要一开控电脑就掉线

网友:
正常的控应该能有效避开WIFI干扰

网友:
在家里经常相互干扰,要么wifi不能用,要么对不上码

网友:
我一开遥控马上WIFI 就掉线。即使频率调最小(DEVO10)。无奈为上网只能关闭遥控。貌似玩模拟器PPM都不行

网友B:
我一般都是开着控上网看贴调机,wifi没有掉线过

网友:
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特别是在下 载时,突然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开着控上网看贴调机,wifi没有掉线过

我本人也采取此办法.因缺乏测量手段和数据!不知遥控与WIFI数据是否都有误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影响,遥控的功率大,可以吧wifi干掉。我在家里只要一开控电脑就掉线

我试过,可没断线呀,我的是FS9通,可控1000米,功率应该比无线路由大吧

网友:
看来谁玩2.4G,只需要一个无线网桥的天线对着飞机就能把你搞失控,哈哈!~

网友:
wifi的频率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不排除周围路由器把频率占满了,

即便占满了,
他们的信号强度也会比较低,,
无线电信号都是谁的信号强度大谁牛逼,
加上控会自动躲避的,

所以基本上不会出问题。

地铁的那件事都是 他们领 导无能,设计人员又不愿意多事,才导致的。

是个人都知道,作为公共安全相关的无线设备  稳定可靠是最重要的摆在最前面的。
连基本的抗干扰能力都没有 这不是坑爹 是什么??
显然他们不在乎这些问题。

我又废话了。。。。

网友:
控频率组相邻出现

网友:
我想会有点吧

网友(2013-12-14):
好象没影响啊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