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可以长时间连续运行吗?

楼主(2012-11-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应该去问卖家或生产商吧

网友A:
-般伺服电机为减少体积都沒有散热翼片,外壳温度较高,如作主轴运行应外加风扇散热。故此有专作主轴用的伺服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般伺服电机为减少体积都沒有散热翼片,外壳温度较高,如作主轴运行应外加风扇散热。故此有专作主轴用的伺服 ...

也就是大侠们常说的水冷或者油冷电主轴?

网友:
长时间负载大的话会热的厉害,毕竟没有散热措施。

网友:
交流伺服电机其实就是一个低KV值的三相无刷电机,效率都比较高。假设在400W输出时,效率是90%,那么就相当于有40W在发热。如同伺服电机大小的一块金属,以40W持续加热,想想也知道过不了多久就会温度很高。伺服电机在实际工作中,一般都是走走停停,不会持续工作,因此可以说长时间运行。但是这个长时间运行不是“长时间持续运行”的意思。

网友:
用了再说吧

网友:
功率够不够啊,40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大侠们常说的水冷或者油冷电主轴?

伺服主轴和电主轴不同,主要去别在于有没有编码器和机械刹车。

网友:
热就加风扇散热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解答  装起来看看吧 有必要的话加装散热试试

加装散热时,最好用圆柱形伺服,在外壁紧密绕一层小紫铜管,缝隙用导热硅脂填满,大紫铜管做外壳,小紫铜管用油泵流通冷冻油。

网友:
600w的电动车无刷   转了几十个小时都很冷   做好散热就行    比如 用导热硅脂外面贴cpu的散热器 在加风扇…… 或者外面用水冷管子包裹  总不会热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加装散热时,最好用圆柱形伺服,在外壁紧密绕一层小紫铜管,缝隙用导热硅脂填满,大紫铜管做外壳,小紫铜 ...

大侠,可以这样不,伺服电机二个端盖钻二个小孔,接软管通冷气散热,一头进一头出,你看妥当吗,线圈会受潮吗,冷气是半导体制冷搞出来,这样就是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侠,可以这样不,伺服电机二个端盖钻二个小孔,接软管通冷气散热,一头进一头出,你看妥当吗,线圈会受 ...

伺服内部往往很紧凑,没位置给你放管子。再说要好几块半导体制冷器(自身的热面要用风扇强制散热)才供应得上,耗电很大,还不如用冷冻油或纯水来得实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伺服内部往往很紧凑,没位置给你放管子。再说要好几块半导体制冷器(自身的热面要用风扇强制散热)才供应 ...

400w 60宽的伺服电机电机,很小巧,比57大点点,外面绕个铜管体积就大一圈了,我的意思给电机二个端面钻二个孔,一头进,一头出,电机里面没有管子的,就让冷气自然吹过,电机气隙有1mm,,,,,,,,给定子散热,就是担心线圈受潮,师傅,你说线圈会受潮吗?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就需要一个气泵,几块半导体制冷片,风扇,电源,造价不低,就一个优点我觉的,电机体积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装散热时,最好用圆柱形伺服,在外壁紧密绕一层小紫铜管,缝隙用导热硅脂填满,大紫铜管做外壳,小紫铜 ...

导热硅胶的散热性能略差于导热硅脂(使用后始终是油态),如果用它,固化后,就不需要大紫铜管做外壳保护,就是以后拆不出来小紫铜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400w 60宽的伺服电机电机,很小巧,比57大点点,外面绕个铜管体积就大一圈了,我的意思给电机二个端面钻二 ...

那可以用扁铜管来做油冷通道。

要让冷气的制冷效率高,就要提高到一定的湿度(看看冰箱、空调)。偏偏对线圈、轴承危害很大,所以没见过主轴用冷气来强制冷却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用扁铜管来做油冷通道。

要让冷气的制冷效率高,就要提高到一定的湿度(看看冰箱、空调)。偏偏 ...

3q very                   感谢指导,,,,,,,,,,,,,可我的制冷片已经在路上啊,呵呵,,,,,,,,,,,我晕

网友F:
伺服都是封闭的   你要是打了口  他会变得很吵   而且里面进了异物 你就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3q very                   感谢指导,,,,,,,,,,,,,可我的制冷片已经在路上啊,呵呵,,,, ...

既然买了,可以用它冷却冷冻液。4片应该足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伺服都是封闭的   你要是打了口  他会变得很吵   而且里面进了异物 你就哭吧

伺服不是普通的无刷电机,况且做过动平衡,除非轴承损坏、中轴折弯、转子扫膛、设置错误等,才会觉得吵吧?

网友:
学习了.  好多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伺服不是普通的无刷电机,况且做过动平衡,除非轴承损坏、中轴折弯、转子扫膛、设置错误等,才会觉得吵吧 ...

高速转动 最大的声音是风声      我试验过很多电机   都是气流的声音

网友:
用强力点的风冷就OK了。伺服电机确实不要乱开孔,伺服电机的气息很小,进了杂质容易损坏。

网友:
长时间高速运转伺服电机发热量大我试过啦

网友:
把制冷片涂点硅脂贴在电机上,外面固定个散热器,风扇给散热器散热就行了

网友:
用了看看温度再说吧

网友:
真是相當多的好見解,長見識了。

网友:
总等高手,,学习了

网友:
我用变频器驱动400W伺服主轴·5000转运行2小时· 无冷却·电机温度在5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