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调电源线是否要互相绕起来 这样能否减少干扰

楼主(2012-11-10):
最近做了一个多轴 由于轴据较大,电调安装在马达下面,只好把电调的信号线和电源线延长,看到信号线是绕起来的抗干扰的,那么电源线是否要绕起来呢?绕起来会干扰吗?到底如何是好?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
绕起来的干扰会小一些/

网友:
貌似电源不适合绕。会有涡流的

网友:
电源线不用绕吧?

网友:
不清楚额。。。

网友A:
在信号线靠近插头处,加一高频磁环,把信号线在上面任意绕3.5.7.9圈,记住一定要绕单数圈。电源线不必绞,布线时尽量作到信号电源分离。

网友:
电源线没有必要

网友:
信号线和信号地线交叉绕起来 是为了减少信号回路的环面积,可以减少周围电磁场对信号的干扰。
电源线绕起来显得多余了,但是绕起来可能会方便布线吧

网友:
太长的话套一根塑料软管就可以了

网友(2013-12-26):
电源线是直流的,干扰能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信号线靠近插头处,加一高频磁环,把信号线在上面任意绕3.5.7.9圈,记住一定要绕单数圈。电源线不必绞,布 ...

真是老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老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