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螺丝宁不下来了 请坛友帮帮忙

楼主(2012-11-10):
可能是螺丝胶上的太多了 拧的太紧了
已经拧坏3把螺丝刀了   请各位坛友帮忙想想办法啊

网友A:
加热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不行吗?

加热可以吗,还没有试,一会试试

网友:
把螺丝切成一字,在搞不定只有整换

网友:
体验过多次了。钻头钻,可能行,也可能把尾轴和中联一起废掉。我的全废过,后来几次果断截断尾轴,钻来钻去也伤脑筋。

网友:
尾桨拆了拿打火机烧   烧到有烟出来   一拧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不行吗?

同意加热的方法!!!!

网友:
用热风枪吹  在用螺丝刀·~我的螺丝也是这样拧下来的

网友:
据说加热是可以的

网友:
换中联和尾轴吧,没有几个钱

网友:
可以用倒丝往外搅 找电钻打个小孔在找倒丝搅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电烙铁在螺丝上加热,然后一拧就下来了

网友:
加热的效果基本是最好的了

网友:
用尖头电烙铁在螺丝上加热,然后一拧就下来了。

网友:
锅里煮,不停地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不行吗?

加热是个好办法

网友:
用打火机加热,就能拧出来了

网友:
居然是螺丝刀坏了,螺丝不滑丝么

网友:
加热法,学习了。。

网友:
我是用电钻 破坏性 已经拆过2次了~!

网友:
拧坏3把螺丝刀而螺丝没花,螺丝质量牛的

网友:
学习了,加热是个好方法

网友:
用热风枪,没有就买个防风打火机,加热后找一把内六角就能拧下来。估计楼主用的是高强度螺纹胶吧,下次记得用低强度的。螺纹胶分为可拆卸和不可拆卸的,低强度属于可拆卸螺纹胶,主要起到螺纹间的柔性连接防止震动后松动掉落。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机机只要今后还需要拆卸最好就用低强度的。

网友:
拿吹风调高热吹半小时,同时螺丝刀在冰箱里冻个半小时,你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用打火机烧 包你下来

网友:
我也受过此害!
最终找到解决方法:
加热后,用电钻上合适电磨头插入,高速反转!
包下来!

网友:
啥胶啊   这么强   加热试试   字数啊字数

网友:
都是上胶多多的结果,或许是有些模友的误区以为多打螺丝胶会更结实,其实螺丝胶只是起防止螺丝长期在震动环境里松动的作用,因此只需少量一点点就能起到作用。

网友:
换螺丝刀

网友:
我比你惨,当时升级尾巴的时候,我的螺丝花了,尾巴直接全部都换了,现在少上胶

网友(2013-10-02):
竞有这么紧?

网友:
以后注意了,蓝色螺丝胶上两圈,然后螺丝刀别太用力拧到拧不动,再稍微用力带1/4到半圈就ok。切忌死拧!

网友:
电铬铁加热吧。这种工具是要备的。

网友:
内容把胶烧掉就可以了不过会烧的很黑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电烙铁在螺丝上加热,然后一拧就下来了

支持!

网友:
这种螺丝往里整点锡能粘住不?
看着螺丝都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