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镜头的调焦桶改制

楼主(2012-11-10):
想把最近调焦距离改近一点。内桶看看是用胶粘住的,拿不下来。不知能连着外镜桶一起,把图上红色部分切下来。直径大概6厘米。想切掉2厘米左右,厚度1毫米多,铝的不知道哪位有办法切割?。

网友:
什么相机,什么镜头?

楼主:
老镜头,徕卡35-70的E67/3.5

网友A:
办法是有的,用铣床的专用刀具可以做得到。

问题你设定的结构好像是不行了,能不能保证结构稳定和镜头耐用

徕卡用的金属材料虽说是较好,但估计也经不这这种折腾不符合结构力学

徕卡本身的结构已非常紧促,出名的结实和耐用,你这个改法值得商榷

网友:
用锯就行,以前帮小日本做镜头样板就是用锯条锯的,用锉修平

网友:
用勾刀, 延你画的线一刀一刀勾断。用尖嘴钳把要去掉的部分搬掉。用锉刀修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是有的,用铣床的专用刀具可以做得到。

问题你设定的结构好像是不行了,能不能保证结构稳定 ...

就是!担心改了以后,强度是否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