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越 Tarot 450PRO 金属皮带转动齿轮组和大齿旁挨得很紧的问题!!

楼主(2012-11-10):
            请教下大家  我的是 飞跃皮转PRO   每次飞都会出现  金属皮带转动齿轮组磨掉大齿盘的情况  如图 不知道是配件精度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对转齿取出来后把那个皮带传动轮敲上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转齿取出来后把那个皮带传动轮敲上去一点

嗯, 行!!   以前好像试过 很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行!!   以前好像试过 很紧!

老虎钳夹着敲几下就搞定了

网友:
我是用PRO轴传的塑料尾管夹把里面打磨掉装这个皮带的对转齿,小齿盘的位置还要稍微调整下。那个为PRO设计的皮带尾管夹有些问题。

网友:
带动皮带的那个金属齿可以向上敲高一点。

网友:
感觉你大齿盘中心座上面没加铜垫圈。你看看有没有垫圈的?

网友B(2014-06-08):
塑料齿高,铝齿低呀,都说冰人的不错,有机会如一个~

网友:
飞机震动有点大。。你看你侧板上我好多大齿盘的粉末

网友(2014-07-16):
换一组齿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