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过于大浆零度的问题

楼主(2012-11-10):
请问大家个问题怎么会2只浆完全调到0度平衡呢,,我现在调整过程中老会有0.3 0.4的误差,,,比如油门在中点,,,条好一只浆浆是完全的0.0度,,然后上下动动油门遥杆在恢复到油门中间点就会有这么0点几的小误差,,我是亚拓的电子螺距尺,,,这0点几是否可以忽略

网友A:
桨没平飞起来肯定有双桨 试飞在细调

网友B:
飞起来肉眼观看,没有双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没平飞起来肯定有双桨 试飞在细调

这个倒是还好之前不会调的时候倒也每出现过双桨,,只是现在会调了想调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肉眼观看,没有双桨就行

那所以2只浆实际上也不是完全的零度水平哦

网友:
这么多连接处,每个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虚伪,几个叠加在一起就会放大

网友C:
LS正解,那个是由旋翼头多个机械连接部位的细小虚位叠加出来的效果,一般只能尽量消除,不太可能完全消除,主要出现虚位的地方是球头扣与球头之间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正解,那个是由旋翼头多个机械连接部位的细小虚位叠加出来的效果,一般只能尽量消除,不太可能完全消除, ...

好吧,,拆了再来,哈哈

网友:
有点误差可以接受吧。

网友D:
小数点后面那位很不准的,不要太纠结,差个0.1,~0.3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数点后面那位很不准的,不要太纠结,差个0.1,~0.3都正常

多谢,指教,,我老是跟他过不去,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我老是跟他过不去,哈哈

太最求完美了,没有数字螺距尺是老鸟用机械的也轻松调好螺距了。就是调个大致数,飞得时候看有没有双桨,有就调一下连杆就ok了,具体螺距合不合适,老鸟从手感上就判断书来了,飞几个起落就调好了

网友:
1度偏差无所谓,只要没双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