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铝型材雕刻机玩玩

楼主(2012-11-10):
闲来没事,打算做个型材雕刻机玩玩,偶然看到YAOYONGHE兄做的机器漂亮,遂模仿,机器行程310*280*80。
照片123  删除
照片123  删除

照片123

照片123

照片123

机器调试

机器调试

楼主:
主轴没到先用铅笔试试

网友A:
真不错,成本大概多少?

楼主:
难道发个帖,图片上传不了,提醒相识度81%

照片123

照片123

照片123

照片123

照片123

照片123

照片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成本大概多少?

人工费不算也就2千多一点,滚珠丝杠,铝板用12厚5083,据说硬度和6061T5相当,但是不容易变形

楼主:
关键是主轴啊

楼主:
铅笔没固定好,拐角不太完美

网友:
谢谢楼主答复,主轴可以先用个百多元的吊磨试试雕木头和塑料(包括有机玻璃)看看机架强度如何。可以的话真值得仿制了。

楼主:
雕木头、PVC没什么问题的,我在考虑要雕铝,所以主轴还不确定

网友B:
我也想做!但是软件等数控知识薄弱,不知道哪里有得学!

网友C:
这种结构, 成本也不会低吧。

网友D:
那铝型材  多少米呀

网友E:
好似看到自己的机器......楼主把3030角件凸起的键干掉了?!

网友:
速度真快, 机器漂亮, 电控系统,接线也简洁,(一般人做的电控箱和盘丝洞有的一拼)
找个鞋盒子,控制板,驱动,电源,都放进去,固定到鸡架子上,  对外只用一个USB 线,和电源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 成本也不会低吧。

做成这个结构,主要自己加工能力有限的问题,需要加工的部件不多,以组装为主,确实成本不算低,不过比起taobao买一台行程相当的整机还是要平宜......DIY享受D制作过程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做!但是软件等数控知识薄弱,不知道哪里有得学!

多挖坟,多学习,就会了,这个型材机还是比较容易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 成本也不会低吧。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铝型材  多少米呀

我这个总共3米多点,加上损耗,具体要看你设计行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似看到自己的机器......楼主把3030角件凸起的键干掉了?!

外型结构主要参考了你的,自己画图优化了以下,底座四个角3030角件我把一面秃起的键干掉了,这一面不干掉不平整,影响外观。行程有点变化,电机固定板有调整,两侧加固板还没安装

网友F:
电器软件是软肋啊,看着眼红的

网友G:
我的和你差不多

网友H:
铝型材就是加工方便。但成本也不底。有台钻之类的有点动手能力的做个钢槽也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器软件是软肋啊,看着眼红的

删除
删除
电器不难,现在都很方便的,接线很方便,直接电话线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器不难,现在都很方便的,接线很方便,直接电话线了

照片123  自己看,接线

照片123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铝型材就是加工方便。但成本也不底。有台钻之类的有点动手能力的做个钢槽也足够

搞铝型材雕刻机是 为了干木头或PVC、软金属,主要为了好看点,槽钢机器要做的漂亮,精致,得有好母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和你差不多

发上来观摩观摩

网友I:
做的很好,欢迎加入铝型材jj行列,主轴可以搞个无动力啊

网友:
楼主的这种控制卡 比mach3好用吗  我的 tb6560坏了 想换板子不知道上面样的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很好,欢迎加入铝型材jj行列,主轴可以搞个无动力啊

你的无动力发来参考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的无动力发来参考下!!!!!

我的是买叶工110的套件做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0159
4个套是找加工作坊车的,前后用2块铝板

网友J:
用4080的铝型材做个台面应该会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4080的铝型材做个台面应该会更漂亮

如果用4080型材做的话,型材再做大些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是买叶工110的套件做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0159
4个套是找加工 ...

精度怎样,自己搞怕没精度啊,发个安装好的主轴全图看看

网友K:
光轴支撑端固定丝杆的地方  里面有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怎样,自己搞怕没精度啊,发个安装好的主轴全图看看

精度要看加工件的精度了,我加工的4个套精度比较差,估计装出来的精度不会好到哪里。我在改造jj的z轴,这个无动力暂时还没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光轴支撑端固定丝杆的地方  里面有轴承?

他们装了轴承的,外径16内径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光轴支撑端固定丝杆的地方  里面有轴承?

是的,轴承是内8外16的,很小一个

网友:
做的很不错!主轴我觉得用 二手洋垃圾 E543 美国主轴马达就很好,铣铝没问题!做无动力主轴+马达皮带轮传动,我试验过效果不好!就象你做机器一样!越简单 自己加工越少,成本才能低 本人愚见。。呵呵

网友:
请教楼主,能pm电控连接么?
驱动跟控制, 我的就是笔记本,接不上25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