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好多人都在多旋翼上安装夜航灯上上我自己的xa650夜航灯的自作过程!(看帖请回

楼主(2012-11-10):
首先选用了5050 LED 贴片作为光源
因为我的xa650 3s—4s电池混用 电压不在一个固定值所以我用了好盈的 3a ubec来得到6v  3a的电压。led驱动板是采用了猎人电路的手电筒可编程led T6驱动板 此驱动板 2~3节锂电 五档 大电流 LED 恒流 输出 驱动板
输入电压:5.6V~13V(使用2~3节3.7V锂电池串联供电)
输出电压:3.3V
输出电流:0~2A恒流可调,默认设置2A(供U2\T5\T6\MC-E灯珠一颗)
断电10秒复位到第一档(默认五档)
短时开、关可实现以下五档换档:高亮100%、中亮25%、微亮5%、*闪、SOS闪烁
保护功能:
低电压欠压保护,低电压欠压点设置为4.8V(只有2~3节供电才配置此功能)
输入正负极接反保护(反接无电流)
产品尺寸:
PCB厚度: 1.5mm

产品总厚度(不含弹簧厚度):10.5mm
产品直径:22mm
我的5050贴片采用了并联方式16个贴片一组一共4组一共64颗贴片
5050贴片是白色和蓝色 3.3v用电要求 每颗3芯片60ma
此过程希望能够帮组新手在自己的多旋翼机上安装自己的夜航灯
请高手们多多指教!!!谢谢!

购买来的5050贴片一共买了4个颜色就用了2色
来点5050贴片的正面特写

排成一条准备焊接。焊接过程请看下面视频

焊接完成的5050灯条

包括驱动板重量在17克

准备装机

亮灯效果图片1

亮灯效果图片2

公布此灯带的造价  5050贴片每颗0.1元购入一共是64颗  就是6yue4ri元
好盈3aubec  45元买来
猎人手电筒led驱动板 12元

6yue4ri+45+12=63.4元

网友A:
漂亮,灯带密度大看着光线连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灯带密度大看着光线连贯

就是要这个效果是市面上的led灯带达不到的效果

网友:
光剑效果呢~不错

网友:
每颗什么价格呀

网友:
真好看,推出了,但是忘了回复了,所以又回来回复一下,顶楼主,好手艺!!

网友:
我的也是650 也是3S和4S的混用

网友B:
能用遥控器通道控制不

网友:
云台是什么型号?

网友C:
LZ和我一样,是个地上工作者,一天到晚趴在地上干活。你没松香吗?焊点不光滑,把烙铁头去松香上洗一下,LZ你是用麻布擦烙铁头的吧?

网友:
谁有去乐模论坛看?   那个网站怎么样?

网友:
很好可以学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遥控器通道控制不

当然能用遥控器控制了  只要有空闲的通道加一个有刷电调就能使用遥控器  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和我一样,是个地上工作者,一天到晚趴在地上干活。你没松香吗?焊点不光滑,把烙铁头去松香上洗一下,LZ ...

看来你也是焊接高手,

楼主 用电烙铁的时候记得用松香哈,  等哪里买的?给我淘宝链接。谢了

网友:
LZ这焊法很容易把LED焊伤哦,精神可嘉

网友:
光线连贯,漂亮

网友:
楼主的焊功比我好啊!喜欢你的镊子!另外,LED不是惧怕高温的吗。你这么焊,还是好好的真是神奇。哈哈。这样的视频看着舒服!